12864液晶

楼主:
最近程序出了点问题,求高人给一两个12864整行移动显示和刷屏显示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主控芯片?不同的主控芯片不一样的

网友:
整屏移的话试下 write_com(0x18);   也就是用写命令的语句写一个 0x18;

网友:
整行的话可以试下把要显示的句子放到一个数组里,然后写命令确定位置,循环显示数据里的字符,写数据完之后地址左移或右移,比如
  for()
{
write_com(dizhi);//写命令
for(j=0;j {
write_data(zifu[j]);//zifu是用来装你要显示的语句,要显示多少个字符,就循环多少次
}
dizhi>>1;
}

呵呵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错了,地址不能用左移或右移,如果在第一行循环的话可以试下  0x80+i;//i是不断自增的,自增到一定值后把它恢复0,很久没玩12864了,不对的话莫怪。呵呵

网友:
又是一个懒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