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是未来的趋势

楼主:
        LED照明是未来的趋势,尽管我不是专业从事照明的,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我敢下这样的决定。
        自从我家完成装修以来,每个到我家的亲友都对LED非常感兴趣,当然,其中的原因不乏就是LED省电,另外就是现在的LED产品成本已经下降,到达一个大家都乐意接受的价格,今天要帮亲友改造一个天花板的灯槽,灯槽以往都是放荧光灯管的的,每米大概是20W,近来很多人都是放LED灯带,LED灯带只能作为装饰,并不能用于照明,今天我把我自己已经在用的方案拿出来,大家一起玩一把。直接上图。

四条边,合计4条LED灯管,合计50W左右,可以用于40平方左右厅堂。平时晚上只要开两条就可以了。节日全开已经可以金碧辉煌了。

近距离的测试图,图上的功率计显示,42.8V,0.23A,合计10瓦左右。每条灯管都是用LED灯珠串联起来的,这些大功率的LED标称100流明,实际也有个80,90流明,所以用于照明的亮度很是可以的。用3瓦的铝基板上固定一个LED灯珠,然后一个一个固定在一条角铝上,接上恒流源就大功告成了。

       今天已经给亲友安装好了,给了个好评,所以以后有家装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可能你耐不住想问价格了。我大概算了一下,每米的成本大概在12元左右。这个造价其实是比荧光灯和LED灯带都要便宜的,当然了,这个价格还没有算人工,即使算上,长远来算,电费还是可以省回来的,这个你是懂的。哈哈。

       最后还是说一下,有家装准备的朋友,还是优先考虑LED的照明设备,尽管目前LED产品比较多,参差不齐,但只要细心挑选,LED设备的使用成本绝对是划算的。

网友A:
用个几年后来个报告呀

网友:
哈哈,不用几年啊,我家的已经用了一年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几个月就出问题的了。

网友B:
用个几年后来个报告,你家的孩子,没戴眼镜的,是否加了两个圈?
带戴眼镜的,是否啤酒瓶圈(近视度数)又多了两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几年后来个报告呀

家用,开的时间不长,寿命应该不是问题~~~

用在路灯上,就很悬~~~

网友:
LED也不便宜啊

网友:
装在天花板上,还是电流设置的小些,,寿命第一,用几年坏掉很受伤,

网友C:
的确LED价格高,寿命也不长,还有就是本身通过直流就能运行的东西现在都需要AC220转一下,转换过程能量浪费。那天家家户户都普及装有低压配电箱(DC24V)的时候,那时候LED照明才才是前景光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个几年后来个报告,你家的孩子,没戴眼镜的,是否加了两个圈?
带戴眼镜的,是否啤酒瓶圈(近视度数)又 ...

这个是用于LED灯槽,不是直射眼睛的啊。如果说从保护眼睛的角度来说,白炽灯比LED好,LED又要比荧光灯(节能灯)好。以前说节能灯省电,其实节能灯是有频闪的,尽管眼睛察觉不到,但还是最坏眼的,特别是台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确LED价格高,寿命也不长,还有就是本身通过直流就能运行的东西现在都需要AC220转一下,转换过程能量浪 ...

价格和寿命这个我觉得要看个别和长远,现在的LED市场确实是良莠不齐,至于你说的能量转化,其实最费电的是白炽灯,大部分能量都转为热能了,至于你说LED和荧光灯那个省点,这个不好说,只能说从理论上LED的能耗相对理想。你说的那个电源转换并不现实,转换避免不了能量损失。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要采用高压送电,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和寿命这个我觉得要看个别和长远,现在的LED市场确实是良莠不齐,至于你说的能量转化,其实最费电的 ...

嗯,我也觉得是!

网友:
现在LED有高压的了,技术在进步,从显色性和发光色,安全系数,温度系数都在变化,研究的厂家多,对于百姓来说确实有益处,看看一些网友DIY的
这在以前不是实验室根本完不成的事情,所以对大多数事情不要一味否定,我们的社会需要科技的进步,贴两张无关的图养养眼,呵呵

网友E:
试用过110V单颗和20V单颗,个人很喜欢,没有好的设计,就不会有好的产品,努力吧,同仁们

网友:
铝基板也可以不用,3M胶布加高温溶胶,成本更低,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用过110V单颗和20V单颗,个人很喜欢,没有好的设计,就不会有好的产品,努力吧,同仁们

高压单颗产品有些是把数颗LED芯片串联封装到一起,如果生产工艺上去了,良品率上升,价格就会下来了。LED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技术不成熟和设备昂贵,导致LED成品价格偏高,给人们一个不好的初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