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单片机CCP捕捉功能

楼主:
    用CCP捕捉功能捕捉管脚电平变化,周期20ms,有时捕捉不正确,特别是在温度变化时。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人回复呀!或者说在CCP捕捉等待事件发生时,同时判断其他管脚,若为高,则执行其他程序,这样设置会有问题吗?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是哪个型号的料?可以的话请贴上关于CCP相关寄存器配置和处理部分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复呀!或者说在CCP捕捉等待事件发生时,同时判断其他管脚,若为高,则执行其他程序,这样设置会有问题 ...

CCPz捕捉开启以后,打开中断等待响应就行了,其他管脚没有设置CCP捕捉,通过扫描的方式在主函数里面读是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