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兴森快捷做的Sate210-F金手指核心板的抗震能力测试结果

楼主:
       这几天,我带着Sate210-F开发板在公交车,自行车上晃悠,从深圳来回广州,回到家直接插上电,居然还能正常启动,一点问题没有。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因为这种金手指核心板虽然插拔维护容易,但是这个金手指内存接口也让我担心,最怕的是会在开发板运输过程中,核心板因为震动而松动,导致和底板接触不良而启动失败。这个在几年前用过某一家公司的金手指2440 核心板曾经在抗震测试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看来俺们的S5PV210金手指核心板PCB坚持在兴森快捷制作还是非常对的,毕竟这个金手指的接口是要非常可靠的,一般的PCB工厂虽然便宜一半的价格,但是质量不放心啊。

          还有一个重大Sate210-F金手指核心板抗震测试结果来自于快递公司,我目前寄出的五个Sate210-F开发板都是顺风快递和龙邦快递两家公司寄出的,我回访了客户问拿到是否有启动不正常,LCD/VGA显示不正常的现象,客户全部都说没有问题。快递公司的暴力大家是知道的,这样居然没事情说明Sate210-F 金手指核心板PCB工艺已经满足做产品的要求。

           下面看看,经过抗震测试的Sate210-F开发板的启动信息吧。

OK

U-Boot 1.3.4 (Jan 19 2014 - 00:19:43) for Sate210

CPU:  S5PV210@1000MHz(OK)
        APLL = 1000MHz, HclkMsys = 200MHz, PclkMsys = 100MHz
        MPLL = 667MHz, EPLL = 80MHz
                       HclkDsys = 166MHz, PclkDsys = 83MHz
                       HclkPsys = 133MHz, PclkPsys = 66MHz
                       SCLKA2M  = 200MHz
Serial = CLKUART
Board:   SMDKV210
DRAM:    512 MB
Flash:   8 MB
SD/MMC:  3776MB
The input address don't need a virtual-to-physical translation : 23e9c00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ing mode for fastboot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kernel.. 1073, 8192
MMC read: dev # 0, block # 1073, count 8192 ...The input address don't need a virtual-to-physical translation : 20008000
8192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reading RFS.. 9265, 3072
MMC read: dev # 0, block # 9265, count 3072 ...The input address don't need a virtual-to-physical translation : 21a00000
3072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Boot with zImage
The input address don't need a virtual-to-physical translation : 20008000
get_format
-------- 1 --------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21a00000 ...
   Image Name:   ramdisk
   Created:      2014-01-15  14:42:43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63848 Bytes = 160 kB
   Load Address: 30a00000
   Entry Point:  30a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0.8 (cyt@ubuntu) (gcc version 4.4.1 (Sourcery G++ Lite 2009q3-67) ) #32 PREEMPT Mon Jan 13 06:26:04 PST 2014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82] revision 2 (ARMv7), cr=10c53c7f
[    0.000000]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SMDKV210
[    0.00000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41001099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CPU S5PV210/S5PC110 (id 0x43110220)
[    0.000000] S3C24XX Clocks,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0.000000] S5PV210: PLL settings, A=1000000000, M=667000000, E=80000000 V=54000000
[    0.000000] S5PV210: ARMCLK=1000000000, HCLKM=200000000, HCLKD=166750000
[    0.000000] HCLKP=133400000, PCLKM=100000000, PCLKD=83375000, PCLKP=66700000
[    0.000000] sclk_dmc: source is sclk_a2m (0), rate is 200000000
[    0.000000] sclk_onenand: source is hclk_dsys (1), rate is 16675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 (6), rate is 6670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 (6), rate is 6670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 (6), rate is 6670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 (6), rate is 66700000
[    0.000000] sclk_mixer: source is sclk_dac (0), rate is 54000000
[    0.000000] sclk_fimc: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fimc: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fimc: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cam0: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cam1: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fimd: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mmc: source is mout_mpll (6), rate is 47642857
[    0.000000] sclk_mmc: source is mout_epll (7), rate is 80000000
[    0.000000] sclk_mmc: source is mout_mpll (6), rate is 47642857
[    0.000000] sclk_mmc: source is mout_epll (7), rate is 80000000
[    0.000000] sclk_mfc: source is sclk_a2m (0), rate is 200000000
[    0.000000] sclk_g2d: source is sclk_a2m (0), rate is 200000000
[    0.000000] sclk_g3d: source is sclk_a2m (0), rate is 200000000
[    0.000000] sclk_csis: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spi: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spi: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pwi: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clk_pwm: source is ext_xtal (0), rate is 24000000
[    0.000000] s5p: 37748736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mfc at 0x2dc00000, 0-bank base(0x2dc00000)
[    0.000000] s5p: 37748736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mfc at 0x4dbf5000, 1-bank base(0x4dbf5000)
[    0.000000] s5p: 6291456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fimc0 at 0x4d5f5000, 1-bank base(0x4d5f5000)
[    0.000000] s5p: 10137600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fimc1 at 0x4cc4a000, 1-bank base(0x4cc4a000)
[    0.000000] s5p: 6291456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fimc2 at 0x4c64a000, 1-bank base(0x4c64a000)
[    0.000000] s5p: 8388608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jpeg at 0x2d400000, 0-bank base(0x2d400000)
[    0.000000] s5p: 7680000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fimd at 0x4bef7000, 1-bank base(0x4bef7000)
[    0.000000] s5p: 1843200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pmem_gpu1 at 0x2d23e000, 0-bank base(0x2d23e000)
[    0.000000] s5p: 8388608 bytes system memory reserved for g2d at 0x2ca3e000, 0-bank base(0x2ca3e00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99136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AC2,115200 init=/init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Memory: 202MB 190MB 0MB = 393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390924k/512524k available, 11764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f000000 - 0xffe00000   (  14 MB)
[    0.000000]     vmalloc : 0xf0800000 - 0xfd000000   ( 200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f0000000   ( 768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    0.000000]       .init : 0xc0008000 - 0xc0032000   ( 168 kB)
[    0.000000]       .text : 0xc0032000 - 0xc055a6fc   (5282 kB)
[    0.000000]       .data : 0xc055c000 - 0xc0599000   ( 244 kB)
[    0.000000]        .bss : 0xc0599024 - 0xc06d6e30   (1272 kB)
[    0.000000] SLUB: Genslabs=11,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208
[    0.000000] VIC @fd000000: id 0x00041192, vendor 0x41
[    0.000000] VIC @fd010000: id 0x00041192, vendor 0x41
[    0.000000] VIC @fd020000: id 0x00041192, vendor 0x41
[    0.000000] VIC @fd030000: id 0x00041192, vendor 0x41
[    0.000000] mult[140737]
[    0.000000] max_delta_ns[2937815369]
[    0.000000] min_delta_ns[30517]
[    0.000000] rate[32768]
[    0.000000] HZ[200]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088] Calibrating delay loop... 992.87 BogoMIPS (lpj=2482176)
[    0.024832]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24945]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25229]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    0.02524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025253]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    0.02528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2764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28861] S3C Power Management,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0.033364] invalid media device
[    0.033374] invalid media device
[    0.033379] invalid media device
[    0.033384] invalid media device
[    0.033401] ---pmem_start is 0x4bef7000
[    0.033447] smdkc110_setup_clocks: sclk_mmc: source is mout_mpll, rate is 47642857
[    0.034013] S5PV210: Initializing architecture
[    0.034684] s3c-adc s5pv210-adc: attached adc driver
[    0.035184] s3c24xx-pwm s3c24xx-pwm.0: tin at 66700000, tdiv at 66700000, tin=divclk, base 0
[    0.049413] bio: create slab at 0
[    0.050347]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05143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05167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05182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052323] s3c-i2c s3c2440-i2c.0: slave address 0x10
[    0.052335] s3c-i2c s3c2440-i2c.0: bus frequency set to 378 KHz
[    0.052637] s3c-i2c s3c2440-i2c.0: i2c-0: S3C I2C adapter
[    0.052674] s3c-i2c s3c2440-i2c.1: slave address 0x10
[    0.052684] s3c-i2c s3c2440-i2c.1: bus frequency set to 65 KHz
[    0.053086] s3c-i2c s3c2440-i2c.1: i2c-1: S3C I2C adapter
[    0.053123] s3c-i2c s3c2440-i2c.2: slave address 0x10
[    0.053133] s3c-i2c s3c2440-i2c.2: bus frequency set to 65 KHz
[    0.053282] s3c-i2c s3c2440-i2c.2: i2c-2: S3C I2C adapter
[    0.053959]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054447]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clock_source_systimer
[    0.054667] Switched to NOHz mode on CPU #0
[    0.06616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066316]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6683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67075]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6, 327680 bytes)
[    0.067428]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6384 bind 16384)
[    0.067436] TCP reno registered
[    0.067445]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12288 bytes)
[    0.067468]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12288 bytes)
[    0.06764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067797]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    0.076713] Freeing initrd memory: 160K
[    0.076779]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    0.077040]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0 s3c-pl330
[    0.077050]  DBUFF-64x8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2 Num_Events-32
[    0.077118]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1 s3c-pl330
[    0.077127]  DBUFF-8x4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32
[    0.077197]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2 s3c-pl330
[    0.077206]  DBUFF-8x4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32
[    0.085323] ashmem: initialized
[    0.098174]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    0.098387] msgmni has been set to 763
[    0.09847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098480]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098526]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098533] start plist test
[    0.100919] end plist test
[    0.101570] win->id=2, pmem_start=0x4c35c000
[    0.101584] s3cfb s3cfb: [fb2] dma: 0x4c35c000, cpu: 0xf0c00000, size: 0x002ee000
[    0.103935] s3cfb_draw_logo ++++++++++++++++++++++
[    0.114142] FIMD src sclk = 166750000
[    0.114181] s3cfb s3cfb: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0.114189] Start display and show logo
[    0.227702] s5pv210-uart.0: ttySAC0 at MMIO 0xe2900000 (irq = 16) is a S3C6400/10
[    0.234648] s5pv210-uart.1: ttySAC1 at MMIO 0xe2900400 (irq = 20) is a S3C6400/10
[    0.244608] s5pv210-uart.2: ttySAC2 at MMIO 0xe2900800 (irq = 24) is a S3C6400/10
[    1.060812] console [ttySAC2] enabled
[    1.074588] s5pv210-uart.3: ttySAC3 at MMIO 0xe2900c00 (irq = 28) is a S3C6400/10
[    1.090572] PA FB = 0x4C35C000, bits per pixel = 32
[    1.093966] screen width=800 height=480 va=0xec35c000 pa=0x4c35c000
[    1.100244] xres_virtual = 800, yres_virtual = 960, xoffset = 0, yoffset = 0
[    1.107252] fb_size=3072000
[    1.110010] Back frameBuffer[0].VAddr=ec4d3000 PAddr=4c4d3000 size=1536000
[    1.123146] brd: module loaded
[    1.127869] loop: module loaded
[    1.129758] pmem_gpu1: 1 init
[    1.134156]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1.137310]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1.142052]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1.14667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1.151111]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    1.156183] eth0: dm9000a at f0830300,f0832304 IRQ 32 MAC: 00:09:c0:ff:ec:48 (platform data)
[    1.163609] pegasus: v0.6.14 (2006/09/27), Pegasus/Pegasus II USB Ethernet driver
[    1.17107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pegasus
[    1.17668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six
[    1.18205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1.18786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dm9601
[    1.19340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net1080
[    1.19904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subset
[    1.20493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zaurus
[    1.210391] cdc_ncm: 04-Aug-2011
[    1.21364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ncm
[    1.219221]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1.225896] s5p-ehci s5p-ehci: S5P EHCI Host Controller
[    1.230917] s5p-ehci s5p-e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1.238003] s5p-ehci s5p-ehci: irq 87, io mem 0xec200000
[    1.249566] s5p-ehci s5p-ehci: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    1.254124]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1.257261]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1.261498]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1.267393] s5p-ohci s5p-ohci: EXYNOS OHCI Host Controller
[    1.272754] s5p-ohci s5p-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1.279777] s5p-ohci s5p-ohci: irq 87, io mem 0xec300000
[    1.344138]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1.346435]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    1.350691]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1.35535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361261]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1.365898] s3c-udc : S3C HS USB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c) 2008-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    1.365904] s3c-udc : version 15 March 2009 (DMA Mode)
[    1.382278] android_usb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    1.387722] android_usb gadget: Number of LUNs=1
[    1.392326]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    1.397496] android_usb gadget: android_usb ready
[    1.420638] Registered gadget driver 'android_usb'
[    1.424318]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    1.429978]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0/input/input0
[    1.436995] tp_power_ft5x06 1
[    1.569562] usb 1-1: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s5p-ehci
[    1.705913] hub 1-1:1.0: USB hub found
[    1.708347]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    2.399535] [FTS] ft5x0x_ts_probe, driver version is 2.0.
[    2.403576] msg ft5x0x_read_reg i2c read error: -6
[    2.408271] ==singlethread error =
[    2.411716] ==ft5x0x_ts_init 0==
[    2.415202]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    2.420268] s3c-rtc s3c64xx-rtc: rtc disabled, re-enabling
[    2.425690] s3c-rtc s3c64xx-rtc: warning: invalid RTC value so initializing it
[    2.433280] using rtc device, s3c, for alarms
[    2.437049] s3c-rtc s3c64xx-rtc: rtc core: registered s3c as rtc0
[    2.443353]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2.447656] lirc_dev: IR Remote Control driver registered, major 251
[    2.453141]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2.457644] IR RC5(x)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2.462387]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2.466891]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2.471510]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2.475988] IR RC5 (streamza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2.481537] IR LIRC bridge handler initialized
[    2.485952]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2.490649] mfc_init: <6>S5PC110 MFC Driver, (c) 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    2.490655]
[    2.499357] S3C JPEG Driver, (c) 2007 Samsung Electronics
[    2.504223] JPEG driver for S5PV210
[    2.508071] i2c i2c-1: attached s5p_ddc into i2c adapter successfully
[    2.514156] S5PC11X HPD Driver, (c) 2010 Samsung Electronics
[    2.520043] S5PC11X CEC Driver, (c) 2010 Samsung Electronics
[    2.526319]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2.531485]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    2.539080]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2.544995]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2.549349]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400000 Hz)
[    2.555908]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2: sclk_mmc (47642857 Hz)
[    2.562824]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0] using ADMA
[    2.569848]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400000 Hz)
[    2.576262]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2: sclk_mmc (80000000 Hz)
[    2.583215]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1] using ADMA
[    2.591093] s3c-sdhci s3c-sdhci.2: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400000 Hz)
[    2.596625] s3c-sdhci s3c-sdhci.2: clock source 2: sclk_mmc (47642857 Hz)
[    2.603527]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2] using ADMA
[    2.610462] s3c-sdhci s3c-sdhci.3: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400000 Hz)
[    2.617010] s3c-sdhci s3c-sdhci.3: clock source 2: sclk_mmc (80000000 Hz)
[    2.626933] mmc3: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3] using ADMA
[    2.63330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2.638088]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2.642427]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    2.646586]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    2.654279]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    2.657625]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    2.663503] Error: Driver 'samsung-audio'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    2.669399] wm8960-codec 1-001a: No platform data supplied
[    2.701209] mmc0: new high speed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2.705433] mmcblk0: mmc0:0001 SEM04G 3.68 GiB
[    2.709722]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04G partition 1 1.00 MiB
[    2.715608] mmcblk0boot1: mmc0:0001 SEM04G partition 2 1.00 MiB
[    2.724251]  mmcblk0: p1 p2 p3 p4
[    2.728570]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2.733090]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2.940651] asoc: wm8960-hifi <-> samsung-i2s.0 mapping ok
[    2.945434] asoc: wm8960-hifi <-> samsung-i2s.0 mapping ok
[    2.951634] ALSA device list:
[    2.953144]   #0: SMDK-I2S
[    2.955949]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2.960615]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6110 buckets, 24440 max)
[    2.966993]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    2.973464]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    2.980834]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2.984760] mmc2: new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    2.989612]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    2.993816] TCP cubic registered
[    2.997018] mmcblk1: mmc2:1234 SA08G 7.28 GiB
[    3.00281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3.005891]  mmcblk1: p1
[    3.010866]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3.015347]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    3.02056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3.023533]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c rev 2
[    3.032996] s3c-rtc s3c64xx-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1 UTC (946684801)
[    3.041445] FIMC0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3.048475] FIMC1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3.052347] FIMC2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3.055111] S5PC1XX TVOUT Driver, (c) 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    3.062144] s5p-tvout s5p-tvout: hpd status is cable removed
[    3.073063] Freeing init memory: 168K
[    3.081193]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    3.333294] init: cannot open '/initlogo.rle'
[    3.369161]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    3.372504]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3.689984]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3.698206] EXT4-fs (mmcblk0p3): recovery complete
[    3.702632]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3.736477] EXT4-fs (mmcblk0p4):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3.744437]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    3.749115]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3.771642]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    3.784407]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use ${name} instead
[    3.794351]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use ${name} instead
[    3.803163]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serialno', use ${name} instead
[    3.812769]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    3.816245]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sys.usb.config', use ${name} instead
[    3.826314] adb_bind_config
[    3.828557]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sys.usb.config', use ${name} instead
[    3.837306] android_work: did not send uevent (0 0   (null))
[    3.844240] adb_open
/system/bin/sh: No controlling tty (open /dev/tty: No such device or address)
/system/bin/sh: warning: won't have full job control
root@android:/ # [    4.202327]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C110 [543,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    5.366245] win->id=0, pmem_start=0x4bef7000
[    5.366263] s3cfb s3cfb: [fb0] dma: 0x4bef7000, cpu: 0xf3000000, size: 0x00465000
[    5.387258] s3cfb s3cfb: [fb1] dma: 0x49400000, cpu: 0xffa00000, size: 0x002ee000
[    5.396958] pmem: request for physical address of pmem region from process 2025.
[   11.696597]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   14.604830]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14600372238 (2000-01-01 00:00:13.068349380 UTC)
[   14.894591] dm9000 dm9000.0: eth0: link down
[   14.89873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5.000125] acc_open
[   15.000850] acc_release
[   78.537655] request_suspend_state: sleep (0->3) at 78533260226 (2000-01-01 00:01:17.001237077 UTC)
[   78.657328]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   78.663303]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   78.700678]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 seconds) done.
[   78.720628]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最后再次奉劝做金手指核心板的同仁们,这个金手指的镀金工艺要非常注意,不能选取小公司做,否则做产品会后患无穷的!

网友:
这个图片复制过来怎么变得这么小了,是否是eeworld网站有新的bug 了?以前没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