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前面加(void)是什么作用?

楼主:
变量前面加(void)是什么作用?

例如一句:
(void) a;
这里a是一个参数变量,unsigned char类型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转换成无类型有什么作用?在其后的使用中没看到有必要转换呀

网友A:
对程序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我(假装)使用了,不要提示变量未使用的警告。【这个变量在程序中未使用的情况下】

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网友B:
建议贴上相关代码

网友:
4楼是对的  我记得看LWIP协议栈的时候有好多这样的,注释说避免编译器产生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程序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我(假装)使用了,不要提示变量未使用的警告。【这 ...

我也看到这样有说的
不过在此之后的本函数内这个变量还又使用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到这样有说的
不过在此之后的本函数内这个变量还又使用了呀

那就要看作者的意图了。
就像现在考试的阅读理解写中心思想一样,原作者都未必想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贴上相关代码

那就举一个例子,看图片:(可以点击放大看)

网友:
这个例子就是TI蓝牙BLE协议栈中SensorTag的例子里的,看我红笔划的地方

网友:
强制转换成无类型变量
用在这里好奇怪,无类型变量和uint8类型的变量能直接进行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强制转换成无类型变量
用在这里好奇怪,无类型变量和uint8类型的变量能直接进行比较?

可能是程序员忘了删掉了?

哪位能从编译反汇编结果上说说有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程序员忘了删掉了?

对变量无操作,不参与编译,就算加上volatile也不编译。

在Keil下验证,此句无意义。

网友:
充满疑惑,哪位能给个权威解释。菜鸟不是很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