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的view->Graph怎么配置?

楼主:
我现在用的CCS3.3,现在想看一个变量的变化情况,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其中的参数啊?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设置需要查看的地址或者变量名称,设置变量的类型等,具体还是看看manual吧。

网友:
请问在哪里找到CCS3.3的manual呢?我从百度里面找的大多是安装和简单的建立工程的手册,其余都没找到哦,谢谢!

网友:
看一下ccs里面的帮助文档。
Help->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