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问题,求指导

楼主:
昨天兴冲冲地拿到G2553,下了IAR5.5,发现每次烧程序都必须断一次电才能写进去,写进去后又必须断电在上电才能显示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设置的问题?还是IAR版本?求大神解答。

网友:
貌似在哪里看到过这个问题
你要不到http://www.deyisupport.com 找找?

网友:
选用debug模式下载,下载完之后再run。

网友:
烧程序都必须断一次电才能写进去这个不对,
但烧写后须断电再上电才能显示结果,这个俺也一直是这样啊,,不对?怎么设置

网友:
知道了,,下载程序后,按一下F5即运行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