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的一个很奇的怪问题

楼主:
闲来无事,做个数字钟练练手的,本以为超级简单的问题,结果却在DS1302这里遇到了麻烦,问题是这样的,我用mega16直接驱动2个四位数码管,程序是以前写过的,proteus仿真也通过了,烧到买来的试验板上也OK的,结果,烧进我用洞洞板做的电路中却读出乱码,调试了一整天,增大读定延时无效,给三个IO口增加10K上拉无效,偶然发现,断开电源一分钟再上电就一切OK,而快速连通电源或通过ISP端口复位则不正常工作。谁能给点思路,如何让它稳定工作?(从电路表现来看,单片机应该是正常工作,问题出在1302上面)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电路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我想来想去也觉得没头绪,明天找几个电解电容处理一下洞洞板上的电源吧,估计电源稳定性不是很好。今天做板子的时候手头没找到能用的电解电容,所以 就直接让ISP线供电了,估计这里问题很大

网友:
明显是复位电路问题。

“ 断开电源一分钟再上电就一切OK, ”, 说明电源没问题、起码电源问题也不至于使它不工作。

从 “断开电源一分钟再上电就一切OK, ” 来看,说明电路充分充分放电后,还是可以工作的。由此判断问题应该出在复位。

网友:
汇报一下今天试验的结果:实验板上增加一只220uf电解做为滤波,电源输入采用计算机USB输出,结果无效,故障依旧。然后将mega16的RST脚对VCC增加一只10K电阻,对地增加一只104电容,问题依然存在。上网查找了一下,似乎极少数人碰到过我这种情况,但最后处理结果总是不甚清楚。因此没有找到好用的思路。现在怀疑两个方面的问题:1是我做这块板子的时候,用的0.54寸共阳数码管,原本计划采用三极管做数码管的驱动,但是本人属于业余爱好,手上可用元件极少,没有找到足够的PNP管子,又听说mega16的电流驱动能力很强^-^,因此将数码管的段选接在PA口,位选直接接在PB口,当时随便写点代码显示12345678效果满意,因此就再没有为它做驱动电路,现在怀疑是否因为驱动较大尺寸的数码管时,电流过大,使MCU处于一种并不稳定的工作状态,甚至内部发热等原因,导致此类诡异现象?2是网上偶见某人使用ISP端口后也出现此现象,但他的描述不甚清楚,处理结果也没有说,因此,此因素暂时列入待查证对象中。 不知各位还有没有其它考虑?帮着分析一下呗      顺便说一下 昨天认为单片机这一块没有问题,今天发现,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数码管偶尔会将小数点亮起,而我的程序是为了试验实时时钟的,因此,任何情况下均无输出小数点的数据存在,从这一现象来看,应该是二次快速上电时,MCU不正常!

网友:
顺便说一下,熔丝位设置也是反复试验过的,时钟源采用内部RC 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