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RFLASH、NANDFLASH、SDRAM大小的选择

楼主:
大侠们好:我看到一个系统有NORFlash 8MB、NANDFlash 32MB、DDR2 128MB、
我想问下,他们分别用来存储什么东西,这些容量的选择是依据什么呢?DDR2是不是用来存储临时的数据?那两个flash呢?
菜鸟一个,求助~~~

网友A:
ddr2相当于内存,可以存储什么都可以,只是掉电后就没了.另外两个相当于ROM写入后不会丢失,区别在于NAND需要文件系统提供纠错和驱动,类似于u盘,linux下归为块设备.norflash则完全等同于掉电不丢失的ram(速度没那么快),存储单元可线性寻址,不需要文件系统就可以读写所以可以用来启动系统,就是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相当于内存,可以存储什么都可以,只是掉电后就没了.另外两个相当于ROM写入后不会丢失,区别在于NAND需要 ...

先谢谢大侠

网友B:
如果有这三种存储器,一般地,DDR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中间结果、临时数据,NORFLASH用于存储程序,NANDFLASH用于存储用户数据或可加载程序。

三种存储器,按访问速度排列,由快至慢为:DDR、NORFLASH、NANDFLASH,
DDR掉电后所存数据消失,FLASH可以长期(永久)存储而不管是否掉电。
NORFLASH制造成本高,相对容量做不大;NANDFLASH可以把容量做得很大,但它的读写速度低,且存储数据的可靠性不太高。

在系统中使用这三种存储器,也是为了各取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这三种存储器,一般地,DDR用于存储程序运行时的中间结果、临时数据,NORFLASH用于存储程序,NANDFLA ...

多谢大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