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电源芯片

楼主:
现在做一个DCDC转换,需要55V转5V的芯片,,最大输出电流1A,找一个一个电源芯片,谢谢

网友:
55V转5V ,,压差够大了
看看这个LM2575HV吧,,注意是HV的,最大也就是1A了

网友:
这种片子很多耶LT1766也应该符合楼主的需要

TI 的LM5010 也行
截个图看看

网友:
去LT、TI、MAXIM等的官网选型。

网友:
LM2575       LM5010

网友:
这样的IC,TI有很多的, 比如LM5010、TPS54360、TPS54560等
你可以到TI的在线设计工具TI WEBENCH上找一款最合适你需求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