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195 背夹移动电源 数据传输怎么做?

楼主:
BQ24195 背夹移动电源 数据传输怎么做?

网友A:
BQ24195与主控MCU是IIC通信,具体需要看手册用什么单片机,,,

BQ24195与TPS2511方案做移动电源,安富利有专门的成套方案,,,是用MSP430G2232作主控的,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池连接成单一的电源,就构成了蓄电池组。通过各种串/并联的电池连接方式,可以提高电压或电流,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当需要较大的功率时,可以构造一个电池组,而不是加大单个电池。这样的电池组具有可反复使用、便利、多功能、安全、快速充电和易用等特点。非常适于随身携带,随时随地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其他便携式设备充电。
本方案设计的就是一款具有上述功能的便携式电池组,其输入/输出规格如下:
输入电压:5VDC
最大充电电流:1.5A(VIN5VDC)
输出电压:5VDC
最大输出电流:2.1A(@4.2V VBATTERY)
总功率:10.5W

    该设计主要采用了TI公司的电池充电器方案BQ24195(L),以及用于各项充/放电功能和LED指示灯控制的低功耗微控制器MSP430G2232,用到的其它芯片包括用于限流的TPS2511、LDO芯片TLV70025和MOSFET CSD25302Q2。整个方案的功能框图如图1所示。

网友:
有用BQ24195做了一款移动电源,还加了一个TPS2511做限流,现在出货6-7K,可能后面还要出,首次用TI的,很担心,很多不懂。现在又要做背夹,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195与主控MCU是IIC通信,具体需要看手册用什么单片机,,,

BQ24195与TPS2511方案做移动电源,安富利有专门的成套方案,,,是用MSP430G2232作主控的,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池连接成单一的电源,就构成了蓄电池组。通过各种串/并联的电池连接方式,可以提高电压或电流,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当需要较大的功率时,可以构造一个电池组,而不是加大单个电池。这样的电池组具有可反复使用、便利、多功能、安全、快速充电和易用等特点。非常适于随身携带,随时随地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其他便携式设备充电。
本方案设计的就是一款具有上述功能的便携式电池组,其输入/输出规格如下:
输入电压:5VDC
最大充电电流:1.5A(VIN5VDC)
输出电压:5VDC
最大输出电流:2.1A(@4.2V VBATTERY)
总功率:10.5W    该设计主要采用了TI公司的电池充电器方案BQ24195(L),以及用于各项充/放电功能和LED指示灯控制的低功耗微控制器MSP430G2232,用到的其它芯片包括用于限流的TPS2511、LDO芯片TLV70025和MOSFET CSD25302Q2。整个方案的功能框图如图1所示。
我也在做这个,硬件部分已经搞定,可否参考一下你的程序代码呢?急求。523414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