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IAR 用JLINK在线调试 stm32F103时出现以下错误Tue Jan 21 21:22:30 2014: Fatal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CPU may not be halted  ;还出现以下警告Tue Jan 21 21:22:30 2014: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2048 bytes used out of 2048).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特别奇怪的是 不输出负载时,调试一切正常,接上负载后,就出现了上面的警告,搞了两天都没找出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发错地方啦

网友A:
是不是堆栈空间设置太小。

网友B:
没用过STM32,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堆栈空间设置太小。

已经改过堆栈空间大小,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STM32,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