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ad规则组转换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用PB1作为AD输入通道,用规则组方式,程序如下,运行时,发现程序总是等待AD转换结束标志(这说明AD转换总是不结束),难道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不能启动AD开始转换 ?

void INIT_ADC(void)
{
//将相关GPIO设置成ADC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DISABLE;//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连续模式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外部触发模式选择无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转换路数为1路有效值为1到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规则组, 9通道,采集周期为55.5
//打开ADC
ADC_Cmd(ADC1, ENABLE);//第一次为上电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Delay_2MS(1);                //延时2MS   affff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复位校正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等待复位校正寄存器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开始校正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等待校正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软件启动可以启动规则和注入四个通道
ADC_Cmd(ADC1, ENABLE);
Delay_2MS(1);                //延时2MS

/***************************************
*函数名:Get_ADC_DATA
*
*函数功能:获取ADC转换结果
*输入:
*1.返回结果缓冲区指针
*2.返回结果数据格式 0为原始数据 1为精确到0.001V的电压值
****************************************/
void Get_ADC_DATA(u16 *AD_Result_Buf,u8 Result_Mod)
{
u8 i;
u16 Temp_R;
u32 temp;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启动软件触发,此时AD开始转换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JEO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JEOC)==FALSE);//程序总等待在这一句上
          Temp_R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网友:
代码就不看了,给你个参考:

/**************************************************************************************
* FunctionName   : ADC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
* EntryParameter : sw - 开关(0-关,1-开)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DCInit(u8 sw)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SetGpio();
    ADCReset();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 ADC时钟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使能ADC时钟

    ADC_DeInit(ADC1);                                                           // 开启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在这个模式下,双ADC不能同步,每个ADC接口独立工作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如果只是用了一个通道的话,DISABLE就可以了,如果使用了多个通道的话,则必须将其设置为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设置为ENABLE,即连续转换。如果设置为DISABLE,则是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右对齐方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DC_COL_CHN;                           // 通道个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REC_CHN,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PWR_CHN,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命令,和DMA关联
    ADC_Cmd(ADC1, ENABLE);                                                      // 使能ADC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重置校准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重置校准完成
    {
        ;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开始校准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
        ;
    }

    //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ADC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sw > 0)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

网友:
ADC_ClearFlag(ADC1,ADC_FLAG_JEOC); 这里刚清理了标志,再去等待它,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把这句注释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