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dsp,adc采样

楼主:
3.3v电源的dsp的adc模块采样,交流电压的采样信号上面用的偏置电压大家都用多少v啊?我想用1.5v,但是产生1.5v基准电压的器件没发现,都是1.25,1v,2v的多,难道用一个2.5v加高精度的电阻分压?谢谢

网友:
电阻分压是可以的。

网友A:
ADC模拟输入一般在3V,不过考虑到裕量80%大概在2.5V 楼主用1.5V是为了匹配偏置电压吗?

网友B:
用电阻分压加一级单位增益缓冲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1.5V也是可以考虑的,缺点正如你所知道的AD的利用效率会低一些,有些时候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牺牲可以换来电路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模拟输入一般在3V,不过考虑到裕量80%大概在2.5V 楼主用1.5V是为了匹配偏置电压吗?

是的,印象里面应该让测量值更多的落在测量范围的50%-75%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分压加一级单位增益缓冲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1.5V也是可以考虑的,缺点正如你所知道的AD的利用效率 ...

那就是一个2.5v参考电压+电阻分压+射随器,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一个2.5v参考电压+电阻分压+射随器,谢谢哈

实在不行用TI的TL431做个稳压电路,后级用精准电阻分压,得到A=2V,B=0.5V以前一个项目这么弄过,只要不是高速ADC可以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用TI的TL431做个稳压电路,后级用精准电阻分压,得到A=2V,B=0.5V以前一个项目这么弄过,只要不 ...

哦,感觉这个电阻要求还是比较高,阻值精度、温漂系数。后级用精准电阻分压,后方的电路阻抗变化的时候会不会导致基准电压波动,感觉加一个射随要好一点。你觉得呢?dsp的adc可以达到25M,算不算高速

网友D:
加射随没必要,基准源电流很小,加了一级射随,还要多一个PN级的温漂误差。
adc达到25M,也只能算个中速吧~~~~~~~~~

网友E:
TI的CPU中嵌入的模拟部分一般是3.3V的,使用3.3V是最恰当的,除了特殊的场合,还是用3.3V为好。
楼主可以考虑前级的处理是不是合理?

再者,ADC是要校准的,如果有这一步,什么精密电阻可以不用的,只要电阻的温度系数及在环境中的阻值变化小就是理想的。

电路的设计合理、处理方法的合理,会减小对器件的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射随没必要,基准源电流很小,加了一级射随,还要多一个PN级的温漂误差。
adc达到25M,也只能算个中速吧 ...

这是我的图。请大神点评下,谢谢

网友D:
就用你 6楼的思路吧~~~

一个2.5v参考电压+电阻分压, 射随器就免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用你 6楼的思路吧~~~

一个2.5v参考电压+电阻分压, 射随器就免了,哈哈~~~~

恩,谢谢,懂了,431搞个2.5v,然后用电阻分压,调试前进行校准标定。也谢谢dontium,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TI的CPU中嵌入的模拟部分一般是3.3V的,使用3.3V是最恰当的,除了特殊的场合,还是用3.3V为好。
楼主可以 ...

斗胆问一句,对于量产的板子,如果每个板子校准标定出来不一样,这样是不是很影响软件的管理,每个板子因为电阻的精度,可能导致adc校准的寄存器的值偏差比较大,大到不可接受的要修改软件的寄存器,那样就相当软件版本改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斗胆问一句,对于量产的板子,如果每个板子校准标定出来不一样,这样是不是很影响软件的管理,每个板子因 ...

不致于那么严重吧,DSP用的是16位存储器,ADC是12位,校准数据再大,也不至于超过这个数吧。

网友F:
分压过后最好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尽量减少非元器件因素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致于那么严重吧,DSP用的是16位存储器,ADC是12位,校准数据再大,也不至于超过这个数吧。

你是不是说的是偏置的参数不会超过16的寄存器宽度。我指的是,每个板子因为基准不一样,寄存器参数也不一样,会导致每个板子的程序也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说的是偏置的参数不会超过16的寄存器宽度。我指的是,每个板子因为基准不一样,寄存器参数也不一 ...

程序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校准数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压过后最好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尽量减少非元器件因素误差

跟随器也会产生误差的,并且,它的误差远大于电阻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序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校准数据不一样。

对程序还没开始学习,不太了解。校准数据不是程序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