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3 Stellaris Bootloader bl_enet.c 改写成可跨子网升级

楼主:
3芯积分
TI 的demo代码用lmflash升级时用到了BOOTP协议,当服务器不在同一子网时就不行了。我想改写bl_enet.c跳过BOOTP部分,直接由应用程序把IP参数和服务器地址传给bootloader,这样就可以跨子网升级了。有没有高手研究过这个指点一下?

网友:
确实是 BOOTP ,基于 UDP 的,只能在局域网内。可以改成其它协议,不过我现在没有找到现成可参考的,楼主可以自己试验。

网友:
基本成功。方法是:
1 应用程序升级网页上增加 TFTP server IP 地址和程序文件名输入项
2 应用程序 CGI Handler 提取文件名以及 server IP信息,再从 LWIP 获取当前配置的本机 IP 地址,掩码,缺省网关,写入指定内存地址(目前选在RAM区最后256字节),跳转 Bootloader
3 Bootloader 从该地址获取所有信息,用来配置 uIP,跳过 Bootp 部分,直接发送 TFTP 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