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HEX文件 条件批量生成新的HEX文件

楼主:
在成产上,不可能给源代码,只有HEX文件。
但是每个HEX文件中的代码ID又不一样,如果用源代码一个一个的去生成,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我只知道可以自己编写一个exe的软件,可以修改HEX中ID,利用研发部提供的一个标准的HEX,去生成一个新的HEX。将这个新的HEX烧录到设备中。

例如:在写NRF24L01的时候,每个设备的地址,信道都不一样。
现在需要编写一个小工具软件,来完成只要填入一个标准的HEX文件,
这个软件就会根据设定的  地址和信道 ,生成相应的hex代码。这个代码就是最终烧录的代码。

我不明白的是怎样去编写这个exe软件和编写hex的源代码 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它的原理和实现方法是什么。
大家有资料的也可以提供一下,搜索关键字,网址,等都可以
感激不尽!

网友:
很多烧录器都支持向指定地址写入增序数据

网友:
Hello,在生产上,同样也无法忍受每个产品用一个Hex进行烧录呀~~~~我们之前的办法都是把这些信息保存在例如E2PROM里,或者多余的Flash里,在工程中增加一个改写这个位置的数据的功能,在生产线的某一环节将这个特殊值写入。Hex都一样的一次十几、几十块芯片的写。

哦,也许对于你的应用来说有点复杂,必要性比较低,因为我们出厂要写入的东西比较复杂,还要经过运算什么的,所以加个功能是必要的。看你的实际应用了,没准楼上说的就很适用

当然了,如果你坚持想知道HEX的事情,也可以给你讲讲,以上只是合理化建议

网友:
没必要自己编写烧写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