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做的STM8开发板IIC不能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板子的原理图,用的STM8S003F3,用IIC读写24C32,上拉电阻3.3K,
我用另外一块STM8S003F3开发板用相同的程序IIC可以用,读写24C32正常,但我做的板子一块都不能用,
实在找不出原因了,量了一下SCL,SDA对地的电阻,发现那块可以用IIC的开发板SCL,SDA对地电阻都是无穷大,
而我打样的板子有一块板SCL对地电阻800欧,SDA无穷大,
一块SDA对地800欧,SCL无穷大,还有一块SCL和SDA对地都是800欧,
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单片机都是好的,对地的电阻为什么会不同呢,

网友:
检查焊接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应该是焊接的问题,换了一块芯片就好了

网友:
被我说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