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光二极管的防静电放浪涌方法

楼主:
电路就是下面这个样子,8个激光二极串起来,每个5v,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是40v,电流是1.2A

由于激光二极管响应速度很快,很容易被静电击穿,请教下高手,这种情况下选择TVS好呢还是稳压二极管好,可以帮我解释下原因么,多谢了

单个激光管最大工作电压是 6v

网友:
TVS和稳压二极管在这里应该都可以用,二者都有浪涌保护功能
如果是很容易被静电击穿的话,还是建议用TVS,毕竟响应速度快,还有电压箝位的作用

网友:
应对静电放电应采用TVS加小电容的方法,二者并联在电路里。至于焊接、生产环节,只能靠合适的防静电工艺解决。

网友A:
楼主处理的静电对激光管的击穿问题,而这个激光管又是单向导电的,也就是说,正方向的静电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只有反向的静电才会使它击穿。

TVS、稳压管都不是好办法
那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反向并上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处理的静电对激光管的击穿问题,而这个激光管又是单向导电的,也就是说,正方向的静电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

为啥正方向的静电不会有影响?我理解的是静电产生的电流的持续时间大于激光二极管的响应速度,对激光二极管也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处理的静电对激光管的击穿问题,而这个激光管又是单向导电的,也就是说,正方向的静电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

说的很对,反并一个二极管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对,反并一个二极管足以

什么样的二极管能满足要求呢?续流二极管?4148这种的么?

网友:
TVS管和放电管都可以,你可以来电联系我88367791小曾,我可以免费为你提供方案设计!专门从事浪涌保护10年!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
激光二极管啊 第一次听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