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Wifi网络的辐射?转帖

楼主:
http://www.wifigx.com/show-342.html

       外媒最新消息,近日,5名丹麦女中学生做的一个小实验引起了公众极大地关注:她们将同样的水芹种子分别放在有WiFi(无线网络)发射器和无WiFi发射器的房间里培育,12天后发现,普通房间里的种子正常生长,而在有WiFi房间里的种子却变成了褐色,有的甚至死亡。这个种植实验引发了人们的思考:WiFi的辐射到底有多大?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少?

      深入了解后发现wifi的辐射并不像上述实验那样耸人听闻,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电磁噪声与干扰委员会中国分会教授高攸表示,WiFi其实是一个小的局域网,它具有一个发射机——无线路由器,会对周围产生电磁辐射。而常见的无线路由器工作功率多在30~500毫瓦间,比普通手机的功率小(约125毫瓦~2瓦)。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手机辐射会带来负面影响,一般来说,打20分钟的电话,人体吸收的辐射比使用一年无线路由器还多。相比较而言,WiFi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WiFi使用不正确,也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首先,人体接收的辐射量跟频率有关,频率越高,伤害越大。因此,家中没有必要使用功率过大的无线路由器。可以在笔记本里安装软件版的无线路由器,像比较成熟的wifi共享精灵,它可以替代无线路由器,实现笔记本与其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灯移动终端的共享,建立辐射较小的wifi网络。
       其次,辐射危害大小还跟距离有关,距离越大,危害越小。如果家中有孕妇、小孩、老人或免疫力低下者,最好让无线路由器与他们的活动范围保持1米或更远的距离。
       最后,最好不要将WiFi设备放置在卧室内,尤其是放在床边;如果不使用WiFi,最好无线路由器或是开启wifi共享精灵的笔记本电脑关闭,以降低不必要的风险;还有就是别在腿上使用笔记本电脑,最好将电脑放在桌子或托架上。
        为了大家的健康,请多多关注生活中的细节。

网友:
下面文章请自我判别,提醒的是,对于使用手机,许多国家还是有限制的

流言: 俺们房间对面墙上装着无线宽带路由器,大家都用那个上网,信号挺足,也很方便,这个信号源跟我们这么近,辐射会不小吧,而且常年开着,有一些小担心。
真相: 提起辐射、辐射安全,首先要区分是哪一种辐射。核辐射、紫外线辐射、手机辐射、高压线的辐射都有所不同,对健康的影响差别也很大。如果你对他们的区别不了解的话,可以先来了解下辐射的基本知识。关于辐射的完整介绍: 辐射伤害知多少?(上) , (下) , 从大亚湾核事件说起
整体认识:微弱的射频信号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具体到这则流言,首先,wifi无线上网使用的电磁波波段一般是2.4GHz到5GHz,和手机使用的射频电磁波波段比较接近(比手机使用的频率稍微高一些),属于非电离性辐射,主要是对人体组织的加热作用可能影响健康,需要比较大的强度才会造成伤害。
在过去的几十年,研究人员对这一波段的电磁辐射与某些疾病发病率的关系进行过很多研究,其中也不乏认为会产生影响的结果,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只是猜想或者很微弱的联系,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也没有上升到令人担忧的程度。比如最近报道的《阿根廷研究称笔记本WiFi会降低男性精子活力》[1],论文认为可能存在热效应以外的其他效应降低了男性精子活力[2],但是这项实验中只是将体外的精液连续接受辐射4个小时,与体内精子接受wifi辐射的实际境况有所不同;实验中移动率下降,DNA片段化增多的那部分精子是否会对整个精子群体有明显影响也有待确定;此外实验样本只有20几个,重复试验也未进行;对照组的设置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简单推论到人体,说笔记本wifi会降低男性精子活力,还为时过早,需要更多的研究验证。科学界对于日常生活中这一类辐射的基本看法仍然是:“目前没有可信的证据可以证明微弱的射频信号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友情推荐果壳网友 @冷月如霜 对该论文的解读—— 《笔记本WiFi会降低男性精子活力吗?》 ,以及对 《非相关专业人士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解读生物和医药类的研究结果?》 的讨论。)
其次要说明的是,无线上网的辐射大小主要取决于信号的功率,和无线路由器的带宽没有必然联系。带宽相当于你在同样的时间内表达的信息量大小,功率相当于你说话的时候的声音大小。通信的带宽取决于很多因素,带宽大不意味着辐射一定大,比如第一代手机大哥大的辐射比现在的手机大很多,可是带宽却很小,只能传输声音信号,连短信功能有没有;最新的手机可以传输各种多媒体信息,产生的辐射反而在减小。
实际测量:远小于安全上限
如今城市中无线上网服务的覆盖率越来越高,到处都可以见到wifi接入点,那么这些无线网络接入点产生的辐射到底有多大呢?
2007年香港电讯管理局曾经测量了市内餐厅,便利店,图书馆,住宅,办公室等各类地点62个wifi无线路由器周围的辐射强度[3],发现测量值只有国际非电离性辐射委员会的安全上限0.03%到0.3%,而且这些辐射值都是在很靠近无线路由器的位置测量的,大多数情况下从路由器接收到的辐射还会比这些值低很多。因为香港人口稠密,面积狭小,无线上网又很普及、wifi站点很密集,其他城市的辐射情况应该会更低,不大可能高于香港。加上不同城市使用的无线上网设备也基本没什么差异,所以这个测量结果还是具有普遍性的。英国健康保护局曾估计,即使一个离身体有一段距离的无线路由器常年开着,它1年所产生辐射大概也只相当于打几十分钟手机的辐射量[4]。
当然以上只是考虑无线路由器一端的辐射,如果你经常使用无线上网,还要考虑一下笔记本电脑一端的辐射。无线路由器天线直挺挺的立在外面,非常显眼,难免让有辐射恐惧症的mm看后浮想联翩,心生疑云。但事实上,对于wifi使用者来说,无线上网辐射的主要来源并不是那些外表看起来“很专业很辐射”的路由器,而是在上网的时候自己手上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无线上网的时候,用户笔记本电脑里的天线和路由器上的天线之间互相接收和发送信息,笔记本电脑里面的天线发出的辐射并不比路由器的辐射小多少,而电磁波辐射的功率大小是和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的,一般情况下无线路由器可能在几米的距离之外,而笔记本电脑就在眼前,不过几十厘米,这样一来,往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才是真正的辐射源。
那么笔记本电脑的无线上网功能和手机的辐射大小相比较又如何呢?根据英国健康保护局的研究[5],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的辐射吸收比率SAR值[注]只有使用手机接听电话的时候的1%,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上面提到的距离远近。因为手机可以紧贴着大脑,而笔记本电脑离身体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们无线上网时一次就要使用几个小时,手机通话一次机会几分钟,考虑时间长短,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的辐射量与手机辐射量应该大概在一个数量级上。
无论笔记本电脑还是手机,他们的辐射值通常都在毫瓦每平方米这个水平上,远低于国际非电离性辐射委员会制定的安全上限——10瓦每平方米(这个上限值只是一个以防万一的安全限制,并不是说超过这个值,就会生病,只是会有轻微的健康风险)。
结论:谣言粉碎。 和手机辐射一样,无线上网的路由器和笔记本电脑一端产生的辐射都在安全范围以内,不必惊慌。

网友A:
呵呵,楼主转帖(指楼主帖,2楼的是来自果壳科普网的流言粉碎文)的是篇“钓鱼文”,内容把当年曾“流窜”一时的“清华生”改成了“丹麦小女孩”,其他文字几乎一模一样。而所谓的“实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更谈不上重现,除了是谣言还是谣言,而且非常脑残。
电磁辐射在自然环境中无所不在,人类工业化以来确实加重了地球整体上的电磁辐射背景,但除了在特定的极少数高功率辐射源附近之外,辐射增量非常有限,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结论:谣言粉碎。 和手机辐射一样,无线上网的路由器和笔记本电脑一端产生的辐射都在安全范围以内,不必惊慌。
分析的很好,,也可以拿文中观点给别人解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转帖(指楼主帖,2楼的是来自果壳科普网的流言粉碎文)的是篇“钓鱼文”,内容把当年曾“流窜” ...

反正网上也有专家说路由器最好不好放在卧室离人太近之类的话吆
这个我也闹不准
不过你说为什么有的国家规定小孩不能用手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正网上也有专家说路由器最好不好放在卧室离人太近之类的话吆
这个我也闹不准
不过你说为什么有的国家 ...

说那种话的显然是“伪专家”,装家而已。

另外,没有任何国家规定小孩不能用手机。

网友:
懊,好像是误传,不过也有这样说的,虽然不是禁止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8-01/04/content_7362220.htm
法国卫生部提醒家长:儿童使用手机须谨慎

    新华网巴黎1月2日电(记者 张之简)法国卫生部2日发表公报,提醒家长在为孩子购买和配备手机时采取谨慎态度。

    节日期间,法国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手机,这些手机设置简单,可以方便家长与孩子进行联系。但法国卫生部的公报指出,鉴于使用手机对健康的威胁并不能完全排除,所以有必要采取

预防措施,在为儿童选购手机时尤其要谨慎,因为“他们的身体器官正在发育,因而(对健康威胁)特别敏感”。

    公报称,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使用手机会对健康造成明显危害,但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显示,频繁并长期(10年以上)使用手机可能对健康造成微弱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那种话的显然是“伪专家”,装家而已。

另外,没有任何国家规定小孩不能用手机。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09-01/20/content_10686537.htm

2009年

    新华网北京1月19日专电芬兰辐射与核能安全监管局(STUK)说,儿童使用手机应该予以限制,与使用手机通话相比,儿童最好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与别人联系。

    据德新社19日报道,尽管STUK提出这一预防性建议,但它同时说:“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手机辐射对健康产生影响。”

    建议限制儿童使用手机的理由包括:如果不加限制,儿童使用手机的时间很可能比成人长;由于手机普及的时间并不长,使用手机的“长期风险”无法估算。

    STUK的研究负责人西斯科·萨洛马说:“对于儿童,我们有理由特别小心,因为没有足够的关于儿童使用手机的研究。”

    STUK建议儿童最好通过发短信的方式与别人联系而非直接使用手机通话,不得不用手机通话时应限制通话次数和通话时间,并使用免提功能或耳机。这些建议同样适用于成人。

    STUK没有建议禁止儿童使用手机,因为手机使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沟通更加便捷,有助于儿童的人身安全。

网友:
儿童使用手机致癌风险高
http://ah.sina.com.cn/health/sljb/2013-09-30/112010086.html

  核心提示:手机发射的无线电波危害性并不如X光或是伽马射线那么强,后两者足以损伤细胞内的DNA结构,但手机辐射仍是致癌辐射不为人所熟知的一大可能。另外,大多数关于手机辐射的研究都只针对成年人,而相比于少年儿童来说,成年人在使用手机时只吸收约一半的辐射量。

  “手机使用不会提高儿童患癌风险。”自昨天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上发布新研究成果以来,从《今日美国》到CBS新闻,诸多类似于此的题头使人感到心头一振。

  但专家对这项初步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持有谨慎观望的态度,这也针对其中关于手机辐射对儿童及青少年患脑癌几率的风险评估。他们指出,不仅仅是研究计划及结果本身不严谨,更可怕的是这项研究本身是由手机制造商赞助的。

  “让妈妈们误以为让孩子使用手机不影响他们的健康,这举措真是烂透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环境健康信托的创始人及主席德瓦拉·戴维斯在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时这样评论。

  在对约1000名年龄介于7至19岁的少男少女进行检查,竭力寻找脑瘫与手机使用的关系后,欧洲研究人员认为,若一名儿童在半年里平均每周煲一次以上的电话煲,与从不使用手机的同龄人相比,其患脑瘫的风险并不会提高。而从总体上来看,不到15%的少年儿童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于4年。

  “因为未发现儿童脑癌几率大幅上升而断言手机使用是安全的,这很荒谬。”戴维斯又说。她认为这和观察16岁吸烟少年来得出肺癌与儿童烟瘾的关系一样。“你根本无法得出正确结论,”她说。

  来自洛杉矶纳西达的脑瘫专家肯斯·布莱克博士赞同这一观点。“要揭示人们患上某种癌症的几率提高一般来说要好几十年,”他在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时说,同时也指出这项研究对外公布的调查范围相比于其他研究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大多数研究都指出脑癌与手机使用确实有联系,这些研究持续时间较长,至少十年,参与者的手机使用强度也比较大,比方说每天至少要用60分钟以上,”布莱克博士说。“持续时间较短,比如研究总共只进行1小时或1个月,这样的相关研究往往无法发现这一联系。”

  手机发射的无线电波危害性并不如X光或是伽马射线那么强,后两者足以损伤细胞内的DNA,但手机辐射仍是不为人熟知的一大致癌可能。另外,大多数关于手机辐射的研究都只针对成年人,而相比于少年儿童来说,成年人在使用手机时只吸收约一半的辐射量。

  罗斯礼承认,对于一些高强度长时间的手机使用来说,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着手研究手机辐射。那时手机价格较高,多数年轻人并不长期使用手机,”他说。“所以事实可能有变。”

  但他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只是认为这项调查“并未指出一些主要危害的存在”,这或许会使得人们“笃信适度使用手机少于并不会提高致癌风险”。

  据CNN报道,在对所提供证据进行调查后世界卫生组织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们坚信手机是“一种致癌物质”,将其危害等同于铅毒、发动机排气及三氯甲烷。

  世界卫生组织称,全世界约有46亿手机正在被使用。同时,因为少年儿童的使用量上升,这个数量正在不断扩大。

  布莱克博士与戴维斯都承认他们本人各有两台手机,但在耳机与扩音器的使用上相当慎重,并只在信号良好的的地方打电话。

  “最好是养成顺手关机的习惯,”戴维斯说,并强调这对于青少年防范手机辐射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自己身上实验了烟草的防范,代价惨重。现在我们要用我们的孩子来试验手机防范吗?”

网友C:
不过话说个人亲身体验:由于之前有过调频发射机维修与调试经历,当时挺无知的,发射机的功率约为15W,边维修边测试,结果不到五分钟就头痛的不得了,后面再加上长期没锻炼,身体素质越来越低,只要使用不超过50cm距离双天线的路由器很快就又会头脑发热,以上绝非虚构。希望大家多锻炼身体,另外适当远离辐射远,不管辐射程度如何能避免的尽量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09-01/20/content_10686537.htm

2009年

STUK不也说了“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手机辐射对健康产生影响”,该建议更多的考虑的是小孩玩手机没有节制,比起毫无证据的电磁辐射危害,长时间玩手机对孩子的视力、与人交往的能力、注意力等都存在明显害处。所以,建议家长和校方控制小孩玩手机的时间是很有必要的,但跟辐射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儿童使用手机致癌风险高
http://ah.sina.com.cn/health/sljb/2013-09-30/112010086.html

这是典型的伪科学假新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话说个人亲身体验:由于之前有过调频发射机维修与调试经历,当时挺无知的,发射机的功率约为15W,边维修 ...

你头疼的原因跟维修发射机无关,如果把原因归咎于此,你永远都不会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UK不也说了“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手机辐射对健康产生影响”,该建议更多的考虑的是小孩玩手机没有节制, ...

还是这个问题我还一时转不过弯来或者说不愿意转,没有研究证明有影响和一定无影响是一个概念么?

    公报称,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使用手机会对健康造成明显危害,但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结果显示,频繁并长期(10年以上)使用手机可能对健康造成微弱影响。

补充,我这个帖子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手机或者wifi,只是还是要存一点戒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这个问题我还一时转不过弯来或者说不愿意转,没有研究证明有影响和一定无影响是一个概念么?

这样的“担心”心理,其害处远大于辐射本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头疼的原因跟维修发射机无关,如果把原因归咎于此,你永远都不会找到真正的原因。

信不信由你 當然沒有排除由於身體素質下降的因素,事實上電磁輻射對我來說已經造成不小的影響了 ,還是要理性對待這個事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不信由你 當然沒有排除由於身體素質下降的因素,事實上電磁輻射對我來說已經造成不小的影響了 ,還是要 ...

如果真是理性对待的话,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不这样,为了科学,也为了你和大家的健康,我们打个赌——我设计一个实验,模拟你遇到的情况,如果能在实验中证实你说的那种强度和频率的电磁辐射会让你产生如你所言的那种明显不适,我输。整个实验对全世界公开,过程和结论接受全球所有专业人士的评估,如果实验或结论的得出过程不合理也算我输,赌注金额由你定,一赔十。也就是说,比如你出10万赌注,我输了,给你100万,我嬴了,你只给我10万,另外输家负责实验设施、参与实验人员的差旅费、食宿费、误工费(如果存在的话)、律师费(从法律的角度使本次“赌博”完全合法)等其他开支。公正人员就请三个,一个是EEWorld的某管理员、一个就请楼主wangfuchong,还有一个我去或你去请个资深专业人员,比如从事通讯方面学术研究的大学教授、研究员之类的高职称人员。实验由我来操作,对你采用盲试,也就是说你不会知道是否真有辐射发出,只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但我会说“有辐射”或“无辐射”,当然未必是真话。公正人员在场监督整个实验过程,实验过程及数据全程录像并向全世界公开,赌资交由公正人员保管,实验结束时归赢家所有。
怎么样,如果你确实能感受到电磁辐射对你的影响,你可以轻松取胜,我可以拿出我当前全部的积蓄和财产做赌资上限,你嬴了,呵呵,不用多说,你不会找到第二次这样轻松发财的机会。高帅富在向你招手啊,敢不敢?

先立此存照一下,以免赌起来有争议:

你说的调频发射机应该是88-108MHz的FM频段的发射机吧,15W功率,小意思了,这个可以买成品也可以由我来自制。5分钟,你会“头痛的不得了”,这个如果是真的,很容易重复。事实上,FM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往往是数百W、数千W,电台天线下一定距离内的辐射场强远远高于你修过的那15W发射机,而且你的发射机还是坏的,坏的发射机辐射功率只会更小。如此,你5分钟就会有明显症状,电台天线下面的人长期处于比你受到的辐射高的多的环境下都没有什么不适见报,除非你天生异禀啊。没关系,就算你跟常人不一样,实验能证实,一样算我输,赌资一分不少的给你。

如果你接受赌局,我就开始设计实验,并先公布实验方案,实验方案经讨论得到确认后就开始安排时间、地点开做、开赌,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理性对待的话,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不这样,为了科学,也为了你和大家的健康,我们打个赌 ...

philips_lu,高富帅在向你招手呀,看来chunyang不但是牛人还是富翁呐

本来扫一眼还在犹豫花不花时间仔细看看都说的具体什么

到我这里来做实验吧,就是条件差一点,我正好有一个15W的FM发射器,chunyang最好再设计一个更好的天线,哈哈

个人差异确实是有的,有的还很大。不过对这个15WFM还是比较怀疑。chunyang你非要做这样的试验是否
有点

网友B:
兰空部队雷达兵穿上新型电磁辐射防护服
http://chn.chinamil.com.cn/xwpdxw/2011-04/26/content_4426442.htm

空警2000预警机官兵试穿屏蔽电磁辐射防护服
http://news.qq.com/a/20130710/005388.htm

解放军雷达兵试穿新型电磁辐射防护服
http://www.militaryy.cn/html/76/n-60676.html

网友B:
philips_lu你就要求到我这里来吧,我眨左眼睛就是左边一个,我眨右眼睛就是右边一个,赢了钱我要求也不高,仓库中的一粒米,送我一个真正实用的那个看扫描PDF的电纸书阅读器,不过你把左右搞反了弄输了我可不负任何责任呀。
我这就是小地方,条件差,不过chunyang可以到县城里住政府大楼旁的5星际大酒店去(忘了到底是几星级,反正应该档次不算低)

网友:
雷达辐射太强? 解放军空军下发新型防护服
http://bbs.tiexue.net/post2_4306627_1.html

网友B:
电磁辐射对大鼠睾丸P450scc mRNA表达及睾酮合成的影响和防护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nkx200504007.aspx
看不到全文,不知道多大的功率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兰空部队雷达兵穿上新型电磁辐射防护服
http://chn.chinamil.com.cn/xwpdxw/2011-04/26/content_4426442.h ...

雷达的辐射功率那可不是一般电台能比的,公开报道过的人类历史上最大发射功率的信号源就是美国在1960s部署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因为功率太大,对外辐射干扰严重,加上有了卫星监测,后来就停止使用了。
雷达兵特别是雷达部队的军官,在历史上大半辈子在雷达设备旁边服役,还有民航雷达导航站的工作人员也一样,再考虑无线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射天线附近的工作人员,以及生活、工作在这些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附近的普通民众,如果这些电磁辐射有明显的害处,早闹翻天吧!无线电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百年,雷达出现了70多年,这个累积量已经足够大了。
从理论到实践验证,常规条件下的电磁辐射根本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但轻微的、难以察觉的影响有没有,这个因为“难以察觉”,所以无法证实或证伪,电磁辐射防护冲的就是这一点,至少也显得是一种安慰、一种关心,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philips_lu,高富帅在向你招手呀,看来chunyang不但是牛人还是富翁呐

本来扫一眼还在犹豫花不花时间仔 ...

富翁谈不上,还曾经破产过一次,但正常人想象一下也该知道:对于一个工作还算努力、技术水平又不算差,而且工作了二十多年、生活又简朴的人而言,个人财产肯定多少会有点。虽然还远远谈不上是富翁,但照普通工程师的收入,这个赌注可以赢得十年的全部收入应该没有问题,对年轻人来说,这算得上是“高帅富”了,但对中年人而言,普普通通吧。当然,前提是能嬴得这个赌注,这我可不相信!我有10000%的把握嬴,就算搭上一切做“赌注”都没问题,而且会让他输的无话可活,否则也不会公开夸下如此海口了。

这是为科学、为理性。

至于去楼主那里做实验的问题,既然是科学实验,那就要讲究严谨,我前面说了,如果实验方法不合理或者得出结论的过程不合理都算我输,所以条件还是必须讲究的。如果philips_lu愿意赌,我就开始设计并公布实验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辐射对大鼠睾丸P450scc mRNA表达及睾酮合成的影响和防护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hn ...

谈到任何东西有没有害处的时候必须声明剂量,没有剂量就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philips_lu你就要求到我这里来吧,我眨左眼睛就是左边一个,我眨右眼睛就是右边一个,赢了钱我要求也不高, ...

呵呵,这也太小看我的能力了吧,我的实验方案会周密的考虑一切,作弊和瞎猜都不会有丝毫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翁谈不上,还曾经破产过一次,但正常人想象一下也该知道:对于一个工作还算努力、技术水平又不算差,而 ...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想眨左右眼睛本来就是开玩笑的嘛,这个左右本来就是容易混淆的特别是对视的时候
你咋好像就能当真了呢?你老婆在后面拿擀面杖捶你了吧?哈哈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八卦心理,我反而比较期待看到这个大场面的测试。

网友C:
可以啊  我先把当时的情况描述i一下 你再考虑是否继续试验:
70.6Mhz/15W校园广播调频发射机一台,BNC接头一个 75欧姆20W水泥电阻一只 屏蔽线50CM
工作人员在调频发射机出待15分钟便可
我说这个情况只想阐述客观事实,当然不排除个人身体素质低下的原因,版主可以先行试验……
另外 你也可是使用三天线的无线路由器靠近你的大脑三分钟(此时需要有数据传输)简易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hilips_lu,高富帅在向你招手呀,看来chunyang不但是牛人还是富翁呐

本来扫一眼还在犹豫花不花时间仔 ...

挺不错的 还有调频发射机 还是15W的 有没有备案呢?我当时是没有天线但是为了匹配阻抗防止高频功率管烧毁所以带了50欧的假负载,其实50到100之间的水泥电阻都是可以的,更关键的是由于距离太近了的缘故,不过在做实验的时候还是建议别长时间靠近发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我先把当时的情况描述i一下 你再考虑是否继续试验:
70.6Mhz/15W校园广播调频发射机一台,BNC接头 ...

好,就怕你不来!
就你当时的情形,连天线都没有,这个辐射功率远远不到15W(多数功率都转换成热能了),靠人体能感知这种频率和强度的电磁辐射,呵呵,我输了我反而一定能得诺贝尔奖!

下你的住,如前所言,我一赔十跟。等确定下来,我公布实验方案初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八卦心理,我反而比较期待看到这个大场面的测试。

真“赌”起来的话,我会把这场测试搞成一场科普盛宴。

网友E:
好热闹,给大家看个关于手机辐射的视频

网友F:
围观一下,前几天看见一个吸收电磁波能量的实验,据说可以用来发电,这个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 还有调频发射机 还是15W的 有没有备案呢?我当时是没有天线但是为了匹配阻抗防止高频功率管烧毁 ...

没敢立即回复,因为也觉得接了50欧姆电阻,理想功率应该都在电阻上发热了呀,应该辐射更小了,即使这么近的距离,辐射多大,吃不准

所以你也得确实一下。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值得打赌,反正这个问题很大,不是一个赌就能完全说明的

我的那个发射机自从搬家以后就没用过了,住到楼上没地方架天线了。

网友B:
chunyang给大家解释一下eric_wang贴的视频,我就是纳闷,既然没危害,还介绍一些预防措施干什么呢?那个什么国际组织为什么说有可能致癌呢?

网友B:
哎,不知道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回事,eefocus呀

移动通信基站天线设置与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http://rf.eefocus.com/article/06 ... rt=1111_1119_1442_0
http://tech.ccicc.cn/2006/09-27/22008.html
http://www.vihome.com.cn/news/2631.html

        摘要

        本文就公用移动电话基站的设置及天线的不同架设方式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减少电磁辐射影响的措施。

        引言

  随着公用移动通信的不断发展,移动电话基站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人们对越来越多的基站天线及电磁辐射问题越来越关注。移动通信运营商设置新基站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针对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的投诉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如何规范基站的设置,特别是天线的架设,以减少电磁辐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站天线架设方式

  目前,移动通信基站在设置时,采用的室外天线架设方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1)支撑杆方式。支撑杆也叫桅杆,有四米、六米、八米、十米等不同长度,使用六米支撑杆的较多。其主要特点是天线架设占用地方小,位置选择灵活,安装简单容易,维修调试方便。约一半以上的基站采用支撑杆方式。

  (2)屋顶塔方式。屋顶塔为安装于建筑物天面上的铁塔,高度在10米至25米,有一层至三层的平台。其特点是结构稳固,适应于安装各种不同类型的天线。在建筑物高度不够时,多采用这种架设方式。

  (3)增高架方式。增高架与屋顶塔类似,但结构较为简单,一般由三根或四根直立铁杆加上连接件构成,没有平台,也相当于几根较长的支撑杆安放在一起并互相连接的结构。增高架高度一般在8米至15米之间,是一种介于屋顶塔与支撑杆之间的天线架设方式。

  (4)落地通信杆方式。落地通信杆由三至五节高强度铁管连接而成,直接安装于地面钢筋混凝土基础上,高度在20至50米之间。其特点是占地面积小,且天线可具有较高的高度,在郊区或农村用得较多,但投资成本大,且天线的调试维修较为困难,需要进行高空作业。

  (5)落地铁塔方式。落地铁塔是安装于地面或机房(为一层或二层)天面上的铁塔,高度在20至50米之间,既可提供较高的天线高度,也可安装各种不同类型的天线,适合于在郊区及农村使用。

  (6)其它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特殊架设方式,如天线直接安装于建筑物外墙或悬挂于窗户旁等。

电磁辐射强度与天线架设的关系

  2004年, 我们依据GB9175-88《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对中国移动汕头分公司的463座基站和中国联通汕头分公司的383座基站进行了电磁辐射测试。测试工作由八位技术人员负责,分两个小组进行,历时十个多月,共出具报告2538份(每座基站一式三份)。测试采用的方法为:根据基站天线的架设情况,在现场选择有代表性的点进行测试,每个点测试5次,每次测试时间为15秒钟并采用最大值保持,记录每次测得的数据,最后取5次测试中的最大值作为该点的电磁辐射最大值。每个点进行5次测试是为了确定该点辐射最大值出现的频繁情况。根据测试的结果,我们归纳如下。

  2.1 电磁辐射情况

  (1)测试点的电磁辐射值大于10μW/cm2的基站为18个,约占所测基站数量的2.1%。其中天线采用支撑杆架设的有14个,占不合格基站数量的78%。

  (2)在人群可以直接接近的地方,电磁辐射强度值最大的天线架设方式为支撑杆架设,最小的为通信杆和落地铁塔架设。在大多数采用支撑杆架设天线的地方,不能避免人群直接进入辐射近场。

  (3)在天线架设采用通信杆和落地铁塔的情况下,人群不会直接进入高辐射区域,可以接近的地方的最大电磁辐射值仅为2.5μW/cm2。

  (4)采用20米以上屋顶塔的地方,人群也不会直接进入高辐射区域,可以接近的地方的电磁辐射值也比较小,最大电磁辐射值为3μW/cm2。

  2.2 电磁辐射的影响

  (1)在建筑物楼顶上种有花草的情况下,可以发现电磁辐射对植物生长有影响。在电磁辐射强度较大的地方,花草枯萎的较多,而这些点的电磁辐射值并不超过10μW/cm2。在很多楼顶上,可以明显发现,天线轴向方向处花草枯萎,有些几乎不能成活,而在其它辐射值小的地方却长得很青翠。一些居民也向我们反映了这种情况。出现花草枯萎的地方,其天线架设也多采用支撑杆方式。

  (2)在一些居民住宅区,运营商租用房子在楼顶架设天线或者在楼梯间顶上架设天线(多采用支撑杆方式),有些天线正好对着隔壁房子的楼顶,致使这些区域成为高辐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是邻居经常活动的地方,因而经常引发与邻居的冲突。居民也经常因为这种情况向无线电管理部门投诉。

  (3)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尽管辐射值没有超过一级标准,但当超过8μW/cm2时,测试人员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应,如果停留时间超过三分钟,则有胸闷、头晕、烦躁、思想不能集中等感觉,不同人员感觉有所差别。在测试工作开始阶段,感觉不明显,但到后来,有明显反应。当然,我们排除了心理作用的影响。

减少辐射影响的措施

  (1)尽量减少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建设基站,特别是在居民住宅区楼顶建站。如果一定要选择在住宅区内建站,则应采用增高架或天面铁塔,使人群不能直接进入高辐射区域,以确保安全。

  (2)在空旷地方采用通信杆或落地铁塔架设天线。

  (3)利用支撑杆架设天线,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为避免人群进入高辐射区,可以设置围栏,并设警告标志。

  (4)任何天线架设方式,应尽可能保证在天线轴向40米范围内不直接对准人群经常活动的地方。

  (5)所有基站设置及验收时,应由有关部门对其电磁辐射进行测试,运营商应从人身安全的角度出发,配合测试工作。如发现有可能造成的电磁辐射危害,应对天线架设位置及时进行调整。

  (6)工作人员在进行电磁辐射测试时,要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穿辐射防护衣服、戴辐射防护帽等。

  (7)做好宣传工作,以科学的态度减少群众对电磁辐射的盲目恐慌。

  为了消除群众对基站电磁辐射的心理顾虑,美化城市环境,一些城市对天线架设装置进行了景观美化,有些还采用了隐蔽天线,将天线装饰为广告灯箱、树木等造型,使天线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推广,但也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人群在不知觉的情况下,进入高辐射区域。

结束语

  公用移动通信基站的设置,一定要考虑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通过对天线的架设予以合理安排,可以减少群众进入高辐射区域的危险。通信运营商应充分考虑到电磁辐射影响问题,主动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共同做好电磁辐射的防护工作,这样才能处理好与周围群众的关系,使公用移动通信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热闹,给大家看个关于手机辐射的视频

视频里“手机电磁辐射煎鸡蛋”、“手机电磁辐射爆米花”的片段整个就是一骗子勾当,视频后面的解说虽然正确,但对待这样恶意误导公众的行为实在太过客气了,对这样的骗子行径应该严厉批判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围观一下,前几天看见一个吸收电磁波能量的实验,据说可以用来发电,这个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这不叫“发电”而叫“电磁感应”,吸收任何电磁辐射都会产生感生电流,问题在于大小。谈到任何东西的害处时如果忽略剂量那就是耍流氓。把一瓶剧毒的氰化钾倒进大海能毒死全世界的人或者鱼虾么?显然不会有人相信。事实上,任何毫无工业污染的自然水体里都含有剧毒的氰化物等具有强毒害作用的物质,每个人每天都会吃下去各种各样的剧毒物质,排除个别工业污染的例子,从来没有人因此受到过哪怕丝毫的伤害,这里面就是“剂量”问题。

你每天吃下一个氰化物分子,吃一辈子,你的身体哪怕只是一个细胞也不会因此受到丝毫伤害。事实上,任何一个地球上的人或动物,平均每天吃进去的剧毒物质分子远远超过了一个。

网友:
奇怪,刚才发的帖子居然要审核,难道有什么“敏感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敢立即回复,因为也觉得接了50欧姆电阻,理想功率应该都在电阻上发热了呀,应该辐射更小了,即使这么 ...

“打赌”正是为了通过科学实验来辨明真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unyang给大家解释一下eric_wang贴的视频,我就是纳闷,既然没危害,还介绍一些预防措施干什么呢?那个什 ...

常规的电磁辐射经由任何严格的实验测试无法观察到对人体存在明显的害处,但是否存在轻微或者极轻微的害处,这个因为无法通过有效测量来确认,所以不能证伪,故而只能说“可能”。既然是“可能”而非“绝对”,这个就是可以被人利用的空子。
任何物质包括你每天吃的食物和饮用的水(假设食物和水都是纯天然并且没有任何污染的)都有危害,只是一方面跟剂量有关,另一方面危害也分大小。如果危害是明显的,那么就要注意避免,而对于那些极难观察到甚至根本无法观察到的危害也不能下结论说绝对有害或绝对无害,这时,良好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终日疑神疑鬼那是自讨苦吃,其害处反而远远大于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那些“危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电磁辐射经由任何严格的实验测试无法观察到对人体存在明显的害处,但是否存在轻微或者极轻微的害处 ...

能吃的食物和饮用的水都是具有好处的,不管也有没有害处
射频到微波没事小计量辐射辐射也是有好处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不知道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回事,eefocus呀

移动通信基站天线设置与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引用:“本文就公用移动电话基站的设置及天线的不同架设方式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在哪?数据呢?典型一外行的垃圾文,连基本的逻辑都不清,别看这样的垃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吃的食物和饮用的水都是具有好处的,不管也有没有害处
射频到微波没事小计量辐射辐射也是有好处的了?

好处当然有,而且很大,“通讯”就是,否则像古人那样“鸿雁传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本文就公用移动电话基站的设置及天线的不同架设方式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 ...

说实话,对这篇文章的可靠性我也是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的,原因嘛,就是在神奇的土地上

不过说人家没有数据,也说不过去吧,人家不也是有测量数据?也有现象呀,只不过其中有一条是主观感受,不过这个主观感受也确实是难以测量呀。
前面有一篇关于大白鼠的试验,因为要收费,没看到全文,因为有数据的吧,人家应该是比较规范的对比试验吆,虽然可能是表面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处当然有,而且很大,“通讯”就是,否则像古人那样“鸿雁传书”吧。

我是指对身体的好处

网友:
此贴火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对这篇文章的可靠性我也是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的,原因嘛,就是在神奇的土地上

不过说人家没有 ...

这个根本不叫“有数据”,甚至该文的内容与主题提示根本无关,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文不对题的垃圾,这个搁小学作文都不及格,跑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对身体的好处

电磁波是用的,不是吃的。

网友B:
也别这么说晒,人家网站都是脑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别这么说晒,人家网站都是脑残了

一方面,一篇文章不代表全部。另一方面,任何网站,哪怕是世界上最严谨的顶级科学网站上也一样会有胡说八道的东西。区别是对待这类东西的态度。如果一个网站里有这样的信息而无人予以批驳,只能说该网站的受众和参与者的层次至少在相关方面有所不足。

网友:
回来了,之前消失太长时间了,你的实验室在什么地方?

网友:
讨论的好激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