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学习笔记2-ADC12

楼主:
开发版型号:SEED—MSP430F5529A
开发工具   :CCS 5.4v
以下内容是CCS中ADC12操作的一些简单的demo,现整理如下:
有关MSP430F5529芯片ADC12相关资料,可参考《MSP430x5xx and MSP430x6xx Family User's Guide (Rev. M)——Chapter 28 ADC12_A》
1:demo描述
Description: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0 with reference to AVcc.

Software sets ADC12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 ADC12SC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 ADC12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16x)

and conversion.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2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LPM0 in Mainloop on

reti. If A0 > 0.5*AVcc, P1.0 set, else reset.

参考AVcc电压、以A0定时器作为采样输入信号源的、单通道单次模式采样,当采样信号大于0.5*AVcc时,P1.0置位,否则为0。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if (ADC12MEM0 >= 0x7ff)                 // ADC12MEM = A0 > 0.5AVcc?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2:代码分析
1)主函数中代码: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参考控制寄存器如下:

ADCSHT0x :采样保持定时器0,该四位定义了保存在转换存储寄存器中转换结果的采样周期;
ADC12ENC:转换允许
ADC12SHP:选择采样定时器A0输出
ADC12IE:中断允许 (来自中断允许寄存器)

2)中断部分代码:
中断寄存向量ADC12IV中的数字(0-36)用来判断中断标志寄存器中相关位是否置位,此时表明转换结果已经装入转换存储寄存器中,具体数字的含义参见下图:

3)
if (ADC12MEM0 >= 0x7ff)                 // ADC12MEM = A0 > 0.5AVcc?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参考电压使用VCC,因为ADC精度为12位(4095),所以0x7FF(2047)就是0.5Vcc的AD值

作者:StevenMeng

网友:
LZ精通430F6638么?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网友A:
只用过169的   在同一片里  能不能同时开启ADC  和DAC 喃?  我看手册上写得 用DAC是就要关闭ADC内核  只开启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169的   在同一片里  能不能同时开启ADC  和DAC 喃?  我看手册上写得 用DAC是就要关闭ADC内核  只开 ...

能同时开启ADC  和DAC
在使用DAC之前,必须开启内部参考源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这句即是开启参考电压2.5v以供DA使用。

#include "msp430x16x.h"

//DAC0输出1.25V
//ADC A0通道测量DAC0输出,测量值保存在ADC12MEM0寄存器中
void Init_DAC0()
{
  ADC12CTL0=REF2_5V+REFON;//内部2.5V参考电压
  DAC12_0CTL=DAC12IR+DAC12AMP_5+DAC12ENC;//单量程、中等速率、使能DAC
  DAC12_0DAT=0x7FF;//1.25V
}

void Init_ADC0()
{
  unsigned int i;
  P6SEL|=0x01;
  ADC12CTL0|=ADC12ON+SHT0_2;//打开ADC12、设置采样速度
  ADC12CTL1=SHP;//使用采样时钟
  ADC12MCTL0=SREF_1;  //Vr+=Vef,选择参考电压范围
  for(i=0;i<3600;i++);//参考电压稳定延时
  ADC12CTL0|=ENC; //使能转换
  while(1)
{
    ADC12CTL0|=ADC12SC;//开始转换
    while((ADC12IFG&ADC12BUSY)==0);//等待转换
    _NOP();
  }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Init_DAC0();
  Init_ADC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169的   在同一片里  能不能同时开启ADC  和DAC 喃?  我看手册上写得 用DAC是就要关闭ADC内核  只开 ...

网友B:
楼主给一个5529同时开启DAC和ADC的吧,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一个5529同时开启DAC和ADC的吧,感谢楼主

5529内部无dac呀。。。

网友:
我看见资料上面有啊

网友:
同求楼主给5529同时开启DAC和ADC。谢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datasheet发给我一份啊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在哪个端口输入待转换的电压呀?看起来是P6.0?但是貌似并没有留出来啊!

网友:
你好楼主,我看那个用户手册那里有介绍DAC的操作,但在数据手册中,F5529内部并没有DAC,只有ADC的内设,所以F5529内部并没有集成DAC?请楼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 求一个不用中断 写的 单通道单次采集啊~~ 5529 的 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