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帮忙编一个跟51单片机有关的程序

楼主:
如图所示,要求编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计算VO2max(最大摄氧量),公式:VO2 max =(6*vel) - 24.4,这里的vel是图片中的speed,前面是乘号。其次还要把每个level 对应的shuttle 、speed都输出到 LCD display上。

程序附图

程序附图

网友A:
你得说用的什么传感器吧

网友:
建议楼主提供电路图

网友:
硬件用到的是51单片机和M16C 微控系统,如图所示程序中的数据VO2、shuttle和对应的level都要在LCD display上显示。程序应该要用到循环语句,每个level和对应的shuttle、VO2通过程序语句实现,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用的什么传感器吧

最常规的传感器,硬件用到的是51单片机和M16C 微控系统,只要程序能调试成功就可以了,帮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