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ADC输入在-0.7V时会烧坏吗?

楼主:
C2000的手册里,ADC的输入不能低于-0.3V,我在电路中为了防止负压,加了个二极管,A端口可能承受了-0.7V的电压。

现在A通道启动转换后,ADC的结果为0,难道烧坏了吗?

网友A:
额,那么脆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那么脆弱吗?

现在情况是,B通道正常,而所有A通道为全0。片子如果不是拆卸麻烦就换一个证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