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1000芯币求STM8硬件IIC双机通信程序,,,

楼主:
最近在搞STM8,,卡在硬件IIC一个多星期了,网上也搜不到相关的资料,库里有个双机通信的例程,看了一天也没看明白,下到单片机里运行也不对,直接在while (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BUSBUSY));  //等待总线空闲    这里就卡了,从机也没进过中断,
我的想法是,两块STM8S003通过IIC通信,串口给单片机A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A通过硬件IIC把数据发送给单片机B,单片机B接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把数据发送给PC,同样,串口给单片机B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B通过硬件IIC把数据发送给单片机A,单片机A接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把数据发送给PC,
急求高手帮忙,

网友A:
没弄过,帮顶。 话说你干嘛不一直串口过去,转来转去多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弄过,帮顶。 话说你干嘛不一直串口过去,转来转去多麻烦

额,我就是想学习下IIC协议啊亲,,IIC只读写过24C32,双机通信要用到中断,完全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我就是想学习下IIC协议啊亲,,IIC只读写过24C32,双机通信要用到中断,完全不知道怎么搞

哦,我也没搞过,所以帮不上忙。
注意一下地址和主从设置。
另外,我不是你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也没搞过,所以帮不上忙。
注意一下地址和主从设置。
另外,我不是你的亲....

回贴的都是亲

网友:
这个可以找辛欣帮忙

网友C:
帮顶,顺便问问解答了怎么给芯币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帮顶,顺便问问解答了怎么给芯币呀?

这个找管理员转可以么?

网友:
这是我发送的程序:
void IIC_Init(void)
{
  I2C_FREQR = 0x0a;   //外设时钟频率10M
  I2C_CCRH = 0x03;    //
  I2C_CCRL = 0xe8;    //10KHZ
  I2C_TRISER = 0x04;  //上升时间
  I2C_CR2 |=0x04;    //收到一个字节后应答
  I2C_CR1 |=0x01;   //启用IIC模块

  I2C_OARH=0x40;
  I2C_OARL=0x03;
}

//主模式下的发送
void IIC_Host_TX(uchar add,uchar data)
{
  uchar temp;

  while(I2C_SR3 & 0x02);      //等待总线空闲
  UART_Send(2);
  I2C_CR2 |= 0x01;            //产生起始位
  while(!(I2C_SR1 & 0x01));   //等待起始位发送完成
  UART_Send(3);
  I2C_DR = add;               //写入器件地址
  while(!(I2C_SR1&0x02));     //等待器件地址发送结束
  UART_Send(4);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I2C_DR =data;               //发送数据
  while(!(I2C_SR1 & 0x84));   //等待数据字节发送完成
  UART_Send(5);
  I2C_CR2 |= 0x02;            //产生停止位
}

这是我接收的程序:
void IIC_Init(void)
{
  I2C_ITR=0x06;
  I2C_FREQR = 0x0a;   //外设时钟频率10M
  I2C_CCRH = 0x03;    //
  I2C_CCRL = 0xe8;    //10KHZ
  I2C_TRISER = 0x04;  //上升时间
  I2C_CR2 |=0x04;    //收到一个字节后应答
  I2C_CR1 |=0x01;   //启用IIC模块

  I2C_OARH=0x40;
  I2C_OARL=0x02;
}

#pragma vector=0x15
__interrupt void I2C_IRQHandler(void)
{

  UART_Send(1);
  if(I2C_SR1&0x02)    //地址匹配
  {
    UART_Send(2);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

  if(I2C_SR1&0x40)    //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
  {
    UART_Send(3);
    IIC_Data=I2C_DR;
    UART_Send(IIC_Data);
  }

  if(I2C_SR1&0x10)    //检测到停止位
  {
    UART_Send(4);
    I2C_CR2|=0x02;    //释放总线
  }
}

发送在  while(!(I2C_SR1&0x02));     //等待器件地址发送结束  这里就卡了
接收只打印了1和4,

网友:
I2C通讯你需要设置主从机模式的,A做主机发的时候B要设置为从机模式,反之亦然。
没有用过STM32的单片机

网友:
如果选择芯币悬赏模式的话,楼主可以直接发送。

现在的的话,只能等结贴时,请管理员帮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找管理员转可以么?

可以的,管理员都很热心

网友:
哥们  搞定了没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