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Broadlink智能插座是怎样实现远程控制的?

楼主:
Broadlink智能插座可能论坛的一些网民可能都有,就是那种用手机遥控220V电源插座,智能插座支持wifi

现在的问题是,在同一个本地wifi网络中遥控好理解,可是怎么实现远程控制的呢?就是手机在其它地方上网是怎么实现控制智能插座的呢?
例如,我的光纤宽带猫支持无线,可是宽带本身是动态IP,这种情况也能实现远程遥控么?
我没有智能手机,所以没法试,了解的能不能说说?也不知道有没有能够运行在PC电脑上的遥控智能插座的程序

网友A:
靠,不了解这方面,难道原来需要中介服务器?
那可靠性就是不仅仅是手机端和家里了吧?还得依仗你这个服务器呀,你这个服务器在哪儿?不通了或者宕机了(不会遭受攻击?)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不了解这方面,难道原来需要中介服务器?
那可靠性就是不仅仅是手机端和家里了吧?还得依仗你这个服务 ...

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一般还是能够有保证的。

没有用过这个只能插座,个人推测有可能是通过IP直接控制的。至于动态IP,解决的办法有很多,很多路由器都有DDNS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一般还是能够有保证的。

没有用过这个只能插座,个人推测有可能是通过IP直接控 ...

直接IP控制前年还可以。去年开始不行了,三大运营商都改造网络了。以前你家的路由器还可能分配到公网IP。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地方IP地址都不够用了。 简单的说吧,你家的小区就是一个大局域网,小区的路由器可能有公网IP,自己家里就是小区路由器分配的IP了。控制方面服务器还行,如果是远程看视频就复杂了

网友:
关键是说明书中没有体积第三方服务器。

网友:
这种远程网络控制的肯定都要通过服务器了
通过手机APK与服务器的链接 来找到处于网络的智能开关进行控制
我们就有做类似的电器与插座开关..

网友:
通过端口映射实现不太现实。个人感觉服务器是肯定要用的,哪位有相关解决方案的材料共享下?

网友:
这种公网访问私网可以通过服务器转发,也可以通过P2P的方式实现点对点连接(原理类似BT、电驴这类下载软件)。有个软件叫PP透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有个软件叫PP透可以实现这种远程控制

网友C:
以后黑客可以大行其道了,随便玩别人家的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黑客可以大行其道了,随便玩别人家的插座

最近几天老是天气烦闷,我这里小县城地区除了钓鱼也没什么可以消遣的,也没钱呀,除了偶尔骑电动车有点事情,呆在屋里除了发呆就是看点资料排遣,看到这方面的也琢磨,也想这是不是有这样的危险?
今天看到有这方面的帖子,竟然没想起来提出疑问,不知道哪里了
主要是我对这方面满复杂的东西也不了解呀,虽有疑问却还是有点不相信这也会这么邪乎
反正我没这样做
看来这方面也还真的得小心?

网友:
这个是有云端服务器的,设备一联网,就会ping服务器,建立一个稳定的连接。断电才下线。

网友:
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经过其他渠道得知是不是通过网络中的公共平台中api借口来实现的呢?就算访问了家中电脑的IP,对PC控制了,可是仍旧和wifi下的那种连接存在不同,命令怎么发射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