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常工作电压和最大安全工作电压相差不大能否用tvs防静电?

楼主:
如果正常工作电压和最大安全工作电压相差不大能否用tvs防静电?

正常是40v,最大48v左右,

按照tvs的算法,Vc应该比Vrwm高个60%的样子,这样子是不是就不适合用tvs了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但是说说我的想法。你说想防护静电,但是静电都是上千伏的。如果只是为了防静电,那tvs只要比60v大就行。但是如果想做大于60v的过电压保护,就难了。并且tvs的电压值,一般是在测得电流为1ma时的电压值。如果可以接受tvs正常工作时比较大的损耗,也是可以的吧。选个电压比40v小,击穿电压比60稍稍大一点。尽量大的远离40v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静电电压远远高于一般情况下能见到的电压,通常都在数KV到数十万V这个量级,而过压防护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ESD防护,TVS和电感、电容、钳位二极管等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但是说说我的想法。你说想防护静电,但是静电都是上千伏的。如果只是为了防静电,那tvs只要比6 ...

我的条件比较苛刻,

正常是40v,最大48v左右,

按照tvs的算法,Vc应该比Vrwm高个60%的样子,这样子是不是就不适合用tvs了??

网友:
可以选择ESD啊,ESD满符合楼主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