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看门狗电路复位,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长按按键   由于键盘检测  导致  看门狗的电路 复位  应该怎么处理呢   求解答 谢谢

网友:
在键盘扫描程序中加清看门狗的指令,也可以利用定时中断来处理,哪个好,要看整体程序的结构框架和编程思路。

网友:
我在这个程序框架中,编写了一组按键处理程序。参照这个方法,能够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