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杂散问题

楼主:
低功率状态下,发射信号没有杂散,加大功率发射等级(上调4dbm),信号出现杂散现象,是什么回事?

正常无杂散

正常无杂散

信号杂散

信号杂散

网友A:
说明PA存在自激,电路设计、PCB设计或元件选择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PA存在自激,电路设计、PCB设计或元件选择方面的问题。

出现杂散的波形,是两侧对称的(曾有过波形,两侧杂散波幅度也对称),看起来好像是多次谐波。自激震荡的话,是不是波形一般比较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现杂散的波形,是两侧对称的(曾有过波形,两侧杂散波幅度也对称),看起来好像是多次谐波。自激震荡的 ...

高次谐波是一定会有的,但在频谱上可不是这样的图形。看高次谐波要将频谱调节到基频相应的倍数上才看的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次谐波是一定会有的,但在频谱上可不是这样的图形。看高次谐波要将频谱调节到基频相应的倍数上才看的到 ...

那是不是互调干扰波,信号发射受阻产生杂波,与发射信号产生互调干扰,才产生如图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互调干扰波,信号发射受阻产生杂波,与发射信号产生互调干扰,才产生如图波形?

不是你所说的那样,而是典型的自激,电路结构或元件参数、PCB设计等方面有问题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所说的那样,而是典型的自激,电路结构或元件参数、PCB设计等方面有问题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非常感谢,改变PA后端电容值,该现象明显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所说的那样,而是典型的自激,电路结构或元件参数、PCB设计等方面有问题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在功率低的时候不产生自激,而提升功率后,就产生自激现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在功率低的时候不产生自激,而提升功率后,就产生自激现象呢?

自激是一种正反馈过程,电路中的分布参数不当是引发正反馈的元凶,但这类正反馈的程度有限,所以在功率高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发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激是一种正反馈过程,电路中的分布参数不当是引发正反馈的元凶,但这类正反馈的程度有限,所以在功率高 ...

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