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互补源极跟随器

楼主:
1、电容C2所起作用是什么?

2、C2的正极在栅极端,我更不解了。??

3、整体电路输出是怎么完成的,《这个电路作用主要是降低了输出电阻》,明白的麻烦给讲讲这个电路?

网友A:
1、C2是为了提高FET的输入阻抗而加入的。理论上,FET的G极电位(约)等于S极电位,加入C2后,使Rg3两端的电压相等,因此不产生分流,等效于断路。
2、这主要是看FET的类型。耗尽型场效应管正常工作时,S极电位高于G极电位,而增强型场效应管却相反。
3、整体电路是一个串联电压反馈,是这种电路的特点。详细请看反馈放大器的阻抗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C2是为了提高FET的输入阻抗而加入的。理论上,FET的G极电位(约)等于S极电位,加入C2后,使Rg3两端的电 ...

对于你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如图是结形FET,是耗尽型的,正号放左端,是不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如图是结形FET,是耗尽型的,正号放左端,是不是错了?

没错~~~

因为,正常情况下,耗尽型MOS,所加偏置是正偏置电压,G极电位高于S极电位~~~

网友:
C2习惯上称为“自举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