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 可以并联吗

楼主:
看到Altera官方提供的Cyclone原理图中发现LM7805是并联。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
电路是正确的。

可以并联

网友:
可以的,不过你的电路输出的电压大约为5.5V
参考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4829/PANJIT/SS14.html

网友A:
坚持使用7805,并且需要扩大电流,是可以考虑7805并联。

两个或多个7805并联,负载小时,由电压较高的7805提供,负载大的时,当输出电流大于电压最高的 7805的提供能力时,多余的由电压次高的提供,依此类推,但总的输出电流不能大于所有7805的总输出电流

网友:
不能保证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持使用7805,并且需要扩大电流,是可以考虑7805并联。

两个或多个7805并联,负载小时,由电压较高的78 ...

有其他推荐么,我用在FPGA的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