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个BUG吗?关于STC89C52串口调用和EA

楼主:
用STC89C52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刚复位不久,通过串口打印了几个字符就看门狗叫唤复位了。各种查看逻辑时序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偶然改动了一下串口程序就Ok了。现做了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stc89c52.h"
#include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 9600  11.0592MHz
        TL1=0XFD;
    TR1=1;
    TI=0;                   //清串行通信相关的中断标志
        RI=0;
        ES=1;                                                                                                    //使能串行通信中断
}
void UART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
        TI=0;
//        delay(5);
}
void main()
{
        UART_init();
        EA=1;
        UART_byte(0x01);
        UART_byte(0x02);
        while(1);
}

烧写这样的程序,复位单片机,我这打印出来的字符是0x01,0x01,而我在之前的程序中是直接卡在第一次调用UART_byte()的while(!TI)的。
而如果我在EA=1;后面加一句空跳_nop_();如下:
#include "stc89c52.h"
#include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 9600  11.0592MHz
        TL1=0XFD;
    TR1=1;
    TI=0;                   //清串行通信相关的中断标志
        RI=0;
        ES=1;                                                                                                    //使能串行通信中断
}
void UART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
        TI=0;
//        delay(5);
}
void main()
{
        UART_init();
        EA=1;
        _nop_();        //仅添加此句
        UART_byte(0x01);
        UART_byte(0x02);
        while(1);
}

打印出来的字符就是0x01,0x02正常了。不过我那个程序时常异常复位,而我将UART_byte()函数内容改为如下:
oid UART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byte;

        delay(5);
        TI=0;
}

就不会再有此类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串口的TI标志位,和与EA紧接操作时,发生类似的问题的。
对于这款单片机,看来是不能直接使用while()进行判断的,必须添加超时退出机制。

网友:
这个是你的程序问题,不会是MCU的bug。STC的51内置看门狗有两种模式,一是上电自动运行,二是由软件指令控制启动,由烧写时的选项决定。如果采用的是前者,且看门狗复位周期比较短,那么当楼主的程序初始化完成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之后执行的程序费时过长而未清看门狗,那么看门狗就会产生复位。即使是程序控制启动看门狗,也必须计算所有情况下的软件运行周期的极大值,必须在看门狗溢出前做清看门狗的操作。

网友:
中断应该没有被正确初始化

网友:
有可能是发送程序所用时间超过了喂狗时间间隔。
    SBUF=byte;
        while(!TI);
        TI=0;

当执行第一句后,串口即开始向外发送数据,然后应该进入原地等待阶段,等待发送完成。“TI”是发送完成后由硬件置位,当程序检测到“TI ”置位后,结束循环,程序即可自动进行下面的步骤。

如果你的延时足够,也可以取代循环等待,但不一定能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