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PLL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首先呢,小弟是一位新手,刚开始接触DSP,今天用TMS320F2812测试一个简单的LED闪烁程序时遇到了问题,当我往PLLCR寄存器写入0~4时,程序可以正常仿真,闪烁频率也正常,但是当我往PLLCR寄存器写入5~15的时候,仿真就会出错,我试过单步仿真,但是到了这条语句后,仿真窗口里面寄存器的值突然全部变成unable to  read,而Console则提示错误,5.4版本会提示地址有问题,而5.5版本则提示仿真器返回一个错误,用的是XDS100 V2;
    已经换了几个CMD,现在用官方的例程的CMD,错误提示还是存在,头都晕了,希望高手们能帮帮小弟~

网友A:
http://www.ti.com.cn/cn/lit/ds/zhcs894t/zhcs894t.pdf
看一下第page 50,PLLCR的设置会改变SYSCLKOUT,而且11~15是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ti.com.cn/cn/lit/ds/zhcs894t/zhcs894t.pdf
看一下第page 50,PLLCR的设置会改变SYSCLKOUT, ...

谢谢版主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电源供电电压不足问题...换了9V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