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IO口作为事件输入怎样使用

楼主:
tm32的IO口作为中断输入由中断函数处理,
作为事件输入由谁处理?事件产生的脉冲去哪了?
希望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事件就是边沿,和脉冲没关系,脉冲宽度有个下限.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stm32f4xx_it.c在这里写中断处理函数,里面已经有空函数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To NVIC Interrupt Controller 去中断控制器硬件转到中断函数处理,
PULSE GENERATOR产生的脉冲信号给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