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
只用51单片机io口能通过编程驱动led点阵吗?

网友:
能,很简单的。

网友:
單單要靠51 本身io 的驅動電流,推點陣led ,是有困難的,需要放大驅動電流,如用三級管

网友:
这要看MCU的型号,不是所有的51都具有足够的IO驱动能力。另外还要看规模,如果LED的点阵规模较大,那就没有任何一款MCU可以直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