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485通信的问题,请帮忙看看。

楼主:
我想用MAX485做双机双向通信的。初始状态都是接收的。当按下按键时,转换为发送状态,发送完毕后再换为接收状态。不知我的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注意,如果总线上的节点都处于接收态,为避免干扰造成的误接收,总线要用电阻偏置为逻辑1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注意,如果总线上的节点都处于接收态,为避免干扰造成的误接收,总线要用电阻偏置为逻辑1态 ...

版主,我只用两个MAX485通信节点,不存在误接收。但是没有成功,现在有个问题,485在接收和发送转换时要不要加延时?当刚我没有加延时,试的时候不通,后来把模块电源不小心接反了,好像烧了。刚买的还没到货。

网友A:
是否存在误接收跟节点数量无关,只能工作环境的电磁干扰有关。
收发切换时要加1mS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存在误接收跟节点数量无关,只能工作环境的电磁干扰有关。
收发切换时要加1mS延时。

谢谢版主了,模块到了我试试。

网友:
应该需要加个1ms延时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