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压采集疑惑

楼主:
采集220V交流电压的时候,交流信号的N线是不是和运放的地是一个啊,无论220是先经过电阻分压还是互感器,220V经过AC/DC给运放供电,都没法让N线和运放的地共起来啊!求指点

网友:
从安全原则讲,低压系统绝对不可以跟交流市电有任何直接的电气连接,采集交流电压应使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A:
我是用一串电阻分压之后,在中间取一个差分信号跟采样共地。

网友:
一个微型电压互感器也只有2块钱,建议LZ还是不要省这个银子了。

如一定要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个音频变压器代替,只要几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一串电阻分压之后,在中间取一个差分信号跟采样共地。

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低压电路最好不要和220V市电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