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gcc 跟 keil arm 编译出的 bin

楼主:
我最近买一块STM32F4 板子

linux 下用 arm-gcc 编译器编译出的 xxx.bin  后在烧录到板子上

跟 windows 下 用 Keil MDK-ARM 编译器编译出来的 xxx.bin

这两种编译器编译出来的xxx.bin 是内容是没有差异吗?

网友:
编译器不是一样的,生成的代码肯定是有区别的,不会相同。

网友:
这意linux跟windows编译器不是一样生成的bin
烧到STM32F4为什么能正常运作?

网友:
bin文件是二进制文件,两个平台生成的文件格式是相同的,只是具体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如生成的指令序列会不同,指令存放的地址会不同。

网友:
hello world有很多写法的

网友:
具体的数据位置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是否用同一个烧写工具在同一个平台(windows或linux)下烧写?还是分别在两种平台下烧写?前者可行,说明两个bin文件指示代码的指令和数据地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