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遥控处理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块遥控板,2262的编码芯片,想用52单片机解码出来,可是信号接到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后,一按按键中断引脚电压就在3.7-4.9V跳动,可以清楚看见码头和数据码,示波器看很明显,但是问题是电压波动范围太小,不能触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中断的条件是高电平到低电平,这样弄3.7V算高电平,可是不接单片机引脚,直接测接收模块的电平,一按按键就是0-5V的波动,以前弄红外遥控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求大神解疑~

网友:
加一级缓冲,用门电路即可,另外查查是否弄错了IO配置,如果是弱上拉型,应该不会将解码输出拉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