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 滤波器

楼主:
①开关电源的前级一般都要加入EMI滤波器。线性电源的前级(在220~AC到桥堆之间)也要加EMI滤波器。请问这两个EMI滤波器的是同一种吗?是通用的吗?
②成品的电源,比如图上这种,是否已经包含了EMI滤波器?

③EMI滤波器选型有什么讲究吗?请大致讲讲选型?

④,前级是成品的电源,如第一幅那样的。在后级是否还需要做过压、防雷击、防浪涌处理?

新年第一问,谢谢大家了。

网友:
①开关电源的前级一般都要加入EMI滤波器。线性电源可以不加。
EMI干扰抑制一般是指本设备对它设备的。

②成品的开关电源 -- 除劣质开关电源都是要加的。

③EMI滤波器选型,主要看电源的功率、干扰频谱。如果图示的成品抑制器达不到效果,也可以再在电路中加些元件。

④,电路已经做到了,就不需要考虑这一步了。

--------- 以上回答可能有误或不妥。

网友:
同意2楼的说的,另外选择的时候,要根据设备的额定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确定滤波器,比如工作电流选的过小,会过早损坏滤波器或降低滤波器的寿命,如果工作电流选的过大,会增大滤波器的体积或降低滤波器的性能包括不必要的成本。一般的经验是按设备额定工作电流的1.2倍来确定滤波器的额定工作电流。

网友:
线性电源是没有必要加EMI组件的,要加,也不用那种一体化的,而是在变压器的输出侧加,其他的2楼讲的不错。对于成品电源,通常无法考虑附加过压保护、防雷击等措施,要改内部电路,这涉及到保修以及空间等问题,除非是自行设计,否则在需要时采购具有相应保护措施的成品电源即可。

网友:
re:楼上各位。

成品电源往往最终就是一个7812,7815...要做防浪涌等处理是不是应该在78器件之前?所以相对来说,后级再做防范还有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楼上各位。

成品电源往往最终就是一个7812,7815...要做防浪涌等处理是不是应该在78器件之前?所以 ...

成品电源都有自己的指标,有些可能有你说的要求,有些可能没有。

如果你使用的环境有这个要求,就应该买有这个指标的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楼上各位。

成品电源往往最终就是一个7812,7815...要做防浪涌等处理是不是应该在78器件之前?所以 ...

如果是小功率线性电源,根本谈不上什么防浪涌,特殊应用场合需要进行专门的分析,而不是泛泛而谈,那没有丝毫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