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stm32,买个stm32学习板还是买个最小系统转接到51上面呢?

楼主:
新手想学stm32,现有51学习板一块,是重新买个stm32学习板还是买个最小系统转接到51上面呢?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呀不胜感激呀。毕竟网上的stm32都好几百,也不知道那个好。

网友A:
那买个discovery就挺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买个discovery就挺合适吧。

淘宝上面卖250左右,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因为是新手嘛,怕资料少买回来不会用

网友A:
要资料的话,估计要买那些畅销的开发板了,discovery肯定不适合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资料的话,估计要买那些畅销的开发板了,discovery肯定不适合你。

买开发板要不要买一块触摸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开发板要不要买一块触摸屏呀

如果你想学学触屏,那就买带触屏的。一般带TFT的都是触屏吧。

网友:
如果手头有51开发板,建议先花几十块钱买个最小系统转接板吧~~~

STM32的例子,网上一大把,到处能下~~~

网友:
楼主,这个要看你想花在STM32多长时间决定的,如果时间比较短而且你觉得自己比较流弊,那么买个最小系统随便点两个小灯玩玩就行的,不必认真,要是时间长,就去好好买个板子,系统的学一下。原子的板子就不错,资料很多,板子可玩性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
学习了,资料很好,感谢分享。学习中缺失中的资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