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奖品面包机并进行拆机附图(更新)

楼主:
更新:拆机是后来做的,图片在17楼

今天刚拿到的(快递不到乡镇,去县城里取的)
照例本来准备拆解的,有一个螺钉一般的螺丝刀还打不开,以后再想办法。
又去买了袋高面筋面粉,哎,没办法,都是保质期到5月份的,一个营业员吹的天花乱坠的,倒使我反而有点起了疑心,哎,这个不断制造出恐怖气氛的环境,混淆视听呀,反正我不怕死,先拿一袋估计够了我这个笨男品尝试验了。
以后钓鱼就靠这个了,面包皮打窝,面包屑制钓饵,人吃的也解决了,以前都是馒头包子什么的,时有时没有,还得省着点,现在好了,就吃面包或者蛋糕了。

呵呵,我两个妹妹家还没有这个呢,要是看到了,偏不给她们吃,让她们羡慕羡慕。实在要吃,等我试验成功普通面粉做的营养还高点,再推荐她们自己买一个。
哎,你说变态不变态呀

网友:
谢谢EEWORLD,奖品对我来说觉得很重呀

网友:
等着看你做出来的面包哦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面包机

网友:
面包机还是很实用的,我家里有一台,老父亲经常用。除了可以自动做面包、蛋糕(二者原料、配方不同,但都可以用面包机做)外,老人用它来和面非常省力,比如做面条、馒头、包子皮、饺子皮等都是需要先和面的,面包机完全可以代劳。
面包机的固定螺丝很特殊,这个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里面有电机和机械传动系统,力道可不小。

网友:
俺过年得到一包干果零食礼品,本来打算秀秀的,忍不住先吃了。一边看电视、一边喝着小酒,干果正好是不错下酒菜。
现在嘛,当然已经基本上扫光了,剩下几个打不开壳的,得上“武器”对付。

网友B:
过年啥也没收到,某人说要给我台历,把地址都要走了,也没给

网友C:
管理员都发话了,那就上一个吧
按照说明书中主食面包(也就是普通面包吧)配方和方法,做好后打开,套用一句小年轻爱用的语调:哇,还真香呐

搅拌叶片还在面包里,得切开面包才能拿出来,有什么好办法么?

掰开,掰了一点尝了尝,说实在的,没那种买的香,不好吃,是不是奶粉放少了?另外感觉太酥脆,韧劲不足,用刀子(小刀,可能也太厚)切不出片型来,酵母放多了?毕竟我第一次做,再说我对吃的没什么讲究,能吃就行,主要是方便,面包也便于携带,比馒头成分丰富(盐呀什么的都不缺),比包子耐保存吧

俺消费不起什么美酒咖啡,本来准备是白开水,为了拍照片,放了点红糖(主要是为了钓鱼制饵,当然偶尔做菜什么的可能需要。自学也要花学费呀,虽然除了买过一袋3元钱的草莓精外我从没买过商品饵,但是至今花在饵料的什么米呀菜籽饼呀都算的话说不定钓上来的鱼还不值呢,不过我一般打窝用量很少,甚至有的时候就撒二三十粒酒米),不过不是都说现在吃糖不要多么,所以就放了那么一点,颜色淡了。几片香肠。这就是我的早餐啦。
由于第一次用,尽管按照说明书中清洁空烧等步骤进行了处理,不过还是多注意一点,所以实际是外皮部分这次不吃,留着放冰箱里以后钓鱼用吧。所以实际吃了剥皮的,再说,就盘子中的这点面包量,可不够我吃,一会儿准饿。

总结,第一次做,还能够看起来像个样子,还能吃,算是不错了吧,够傻瓜。味道还代提高,外皮不像买的那种好揭,我这次外皮太干太硬太酥,可能和做好后没有立即起锅也有点关系,水分蒸发了,不立即起锅机器还会保温加热一小时。内部也太酥,总之,配方乃至操作方法还待试验改进。

网友:
中间搅拌的时候打开盖子看过一小会儿,就一个叶片,面团在里面怪有意思的,估计程序也怪有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面包机

年前发的货,年后这么多天才收到,够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管理员都发话了,那就上一个吧
按照说明书中主食面包(也就是普通面包吧)配方和方法,做好后打开,套用一 ...

面包外观看起来不错.外皮比较硬的话,可以稍微缩短烘烤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包外观看起来不错.外皮比较硬的话,可以稍微缩短烘烤时间的.

嗯,不过除非单独用烘烤,主食面包的制作菜单是自动的,里面各个步骤的时间那就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了,也许是固定不可更改的

估计,水也放少了,我是看了其它介绍故意放少了一点,说明书上说鸡蛋放半个,我整个都放了,水也更减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年啥也没收到,某人说要给我台历,把地址都要走了,也没给

再等等吧

网友:
哈哈,原来楼主也是钓鱼爱好者啊!

网友:
配方很重要,俺家老爷子拿面包机做的面包就比外面买的好吃,关键是原材料和工艺要到位,这个需要摸索,配方可以在网上多找找。

网友:
今天还是把面包机给拆了,没发现啥特殊的

接到加热桶壁上的三组线分别为温度传感器(应该就是热敏电阻),两个保险丝(应该是热熔之类的,应该是防止超温过热进行保险的),下面还有一组是电热管的线。

面板部分

面板电路板正面,上面集成电路块是8位MCU,型号:S3F9454BZZ

面板电路板正面背面,集成电路是74HCxxx:

电源电机热管传感器接口板特写:

这个带着两个电源线的金属疙瘩还不是无刷电机,拆不拆呢?
还是拆吧,有刷电机以前还没仔细看过。不过现在天黑了,先发了这些图片,电机拆了以后也不上图片了,毕竟和电路无关呀

网友:
面包机中MCU S3F9454BZZ的特征:

FEATURES
CPU
· SAM88RCRI CPU core
· The SAM88RCRI core is low-end version of the
current SAM87 core.
Memory
· 4-Kbyte internal program memory
· 208-byte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 area
Instruction Set
· 41 instructions
· The SAM88RCRI core provides all the SAM87
core instruction except the word-oriented
instruction, multiplication, division, and some
one-byte instruction.
Instruction Execution Time
· 400 ns at 10 MHz fOSC
(minimum)
Interrupts
· 4 interrupt sources with one vector
· One interrupt level
General I/O
· Three I/O ports (Max 18 pins)
· Bit programmable ports
8-bit High-speed PWM
· 8-bit PWM 1-ch (Max: 156 kHz)
· 6-bit base + 2-bit extension
Built-in Reset Circuit
· Low voltage detector for safe Reset
Timer/Counters
· One 8-bit basic timer for watchdog function
· One 8-bit timer/counter with time interval modes
A/D Converter
· Nine analog input pins (MAX)
· 10-bit conversion resolution
Oscillation Frequency
· 1 MHz to 10 MHz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 Maximum 10 MHz CPU clock
· Internal RC: 3.2 MHz (typ.), 0.5 MHz (typ.) in
VDD = 5 V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 – 25°C to + 85°C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 2.0 V to 5.5 V (LVR disable)
· LVR to 5.5V (LVR enable)
Smart Option
Package Types
· S3C9454B/F9454B:
– 20-SSOP-225
– 20-DIP-300A
– 20-SOP-375
– 16-SOP-BD300-SG
– 16-DIP-300A
– 16

网友E:
主控板背面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控板背面没看到啊

主控MCU就在面板上,电源板那个背面也没多少东西就没卸下来仔细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