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5°C以上停止运行的晶振!!!

楼主:
关于MSP430G2231-EP  的datasheet里提到的Crystal oscillator cannot be operated beyond 105°C,到底是指外部外部的LFXT1CLK
还是内部的VLOCLK啊?

网友:
是外置的32768晶振,因为这是注释(1)

网友:
很明显啊,注释就是针对标注位置前的语句的解释

网友:
芯片本身的工作温度是-40—125摄氏度,内部振荡器自然也是这个工作温度范围,但常规晶体(注意“晶体”和“晶振”不是一码事,要正确使用术语)和常规晶振的工作温度范围无法涵盖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所以手册中特意提醒。

网友A:
那就是说,我外部接125度以上能正常工作的无源晶振就没问题了么?,为何这里只提到32K晶振啊?外部晶振
的频率不是可以随意的么?(小于8MHz时)
另外,-EP的芯片,内部Flash的擦写也不能达到125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我外部接125度以上能正常工作的无源晶振就没问题了么?,为何这里只提到32K晶振啊?外部晶振
的 ...

如果你需要高温工作,采用了能够适应该高温的晶体当然就可以。提到32KHz晶体(再说一遍,这里指晶体不是晶振,二者不是一回事)是说该MCU支持外接该晶体作为时钟源,一般MCU是无法工作在这么低频率下的,跟温度什么的无关。

网友:
版主好人啊,
我是这样用的,
定时器计数用外部32K晶体(军用级低温飘)给ACLK的时钟来实现,
MCU则用DCO产生的1M Hz时钟(这个要求没那么严格,125度下能工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