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求助

楼主:
电路图见截图,右边是两个数码管。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按下按钮后上面的数码管显示该按键的行数,下面的显示列数。可是运行结果很奇怪,本人初学51,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附件是电路图的proteus仿真文件。多谢了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ms(int temp);
int scancode,keycode;

int i,n1,n2;

void keyinterrupt() interrupt 2

{

  delayms(10);  //延时

  if(INT1==1)   //消抖

  return;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scancode=0xef;

  while(1)

  {

    P1=scancode;

    keycode=P1;

    if((keycode&0x0f)!=0x0f)

      break;

    scancode=(scancode<<1)|0x0f;

  }

  for(i=0;i++;i<4)

  {

    if(keycode^i==0)

        n1=i+1;              //列

  }

  for(i=4;i++;i<8)

  {

    if(keycode^i==0)

       n2=i-3;            //行

  }

  P2=n1<<4+n2;

  EX1=1;

  return;

}
void main()

{

  IE=0;

  EX1=1;

  EA=1;

  P2=0xff;

  P1=0x0f;

  while(1);

}
void delayms(int temp)
{
   int i,j;
   for(i=temp;i>0;i--)
     for(j=110;j>0;j--);
}

proteus

网友:
没看懂你写的什么?矩阵键盘的话,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8737-1-1.html

网友:
建议用protues和keil联调,进入仿真模式单步运行分析一下,有助于自己的提高。protues和keil联调的东西网上能找到的!没有时间帮你仔细看了

网友:
for(i=0;i++;i<4) ,括弧里面的3个参数位置错了。第一个是初始值,第二个是循环条件,第三个是步距。

一般格式是:
for(i=0;i<4;i++)

网友:
中断函数中应该不能写太长的代码吧,忘记了在哪里看过了,我也是菜鸟,你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