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w78E516D 写入程序后,需要P4.3接地或电源后,程序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
两片新唐W78E516D芯片,开始都能通过ISP方式正常写入和执行程序,
后来在某次通过ISP写入程序后,不关机或复位(复位按钮),程序能正常运行,
冷启动或复位后,程序无法启动运行,一块需要P4.3接地一下才能正常运行,一块需要P4.3接VDD一下程序才能正常启动(该脚变为默认低电平),且ISP写入时不再需要将其接地。
反复写入其他程序也无法修改这种状态(本人为初学者,写入的程序都是LED灯或数码管之类的程序)。
开发板换用STC芯片,写入同样程序,则无任何问题。
求助高手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是ISP的原理 决定的。请你上新唐 上下载Nuvoton+ISP-ICP+Programmer+v6.12,装上后看看里面的使用说明 。

也可以在这里下载: Nuvoton ISP-ICP Programmer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程序通过串口将程序写入芯片的,写入没有问题,针对该芯片,这个程序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
只是芯片冷启动或复位后,必须通过P4.3才能启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