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搜索不到原件

楼主:
如图,搜索不到元件啊

试了好多遍都这样!Altium也重新下过一次了,估计肯定是姿势不对!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超简单的问题,麻烦大家帮我一把

多谢各位

网友:
楼主姿势不对,看看下面的图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库没有添加或者是没选择对?

网友:
点击右边中间的ADvanced后,输入所要搜索 的元件名称就可以了。
注意元件库所放的位置哦

网友:
原件原来是元件,我out了

网友:
你没有填写value呀
field一般用name吧,型号名称呀

网友:
看帮助文件

网友:
给7楼加分!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