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定义变量的问题

楼主:
多个工程文件,如果用extern在头文件中定义一个变量,还要在C文件中同样还要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请问有没有不用定义的方法?

网友:
不要在。h文件中定义变量

网友:
使用全局变量,确实是架构没做好。。你想使用变量,还不想定义,头次听说。

网友:
在c文件中定义变量,在h文件中外部声明变量

网友:
比如 头文件中: extern char  i;
然后还要在C文件中定义:char i;
然后才能在别的文件中任意用,我是想问有没有方法在头文件件中声明一下,就可以直接用的?

我知道什么

网友:
以前在开发PIC的时候有用过一个方法,是定义一个公共头文件,然后所有的C文件全部包含这个H文件是可以的。IAR里面好像会报错误

网友A:
extern 是说明,并非定义,它向编译器说明,这个变量又经在其它文件中定义了。

如果楼主理解这个意思,将会使用extern关键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ern 是说明,并非定义,它向编译器说明,这个变量又经在其它文件中定义了。

如果楼主理解这个意思, ...

嗯,我知道了。我就是想懒一点,一次性搞定。
extern int i=1;
这样放到头文件中好像不可以....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