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无线传输UUID

楼主:
怎么通过UUID获取蓝牙传输相应的数据包

网友:
好像不能哟

UUID是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的缩写,中文意思是通用唯一识别码.
由网上资料显示,UUID是一个软件建构的标准,也是被开源软件基金会(Open Software Foundation,OSF)的组织在分布式计算环境(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DCE)领域的一部份.UUID的目的,是让分布式系统中的所有元素,都能有唯一的辨识资讯,而不需要透过中央控制端来做辨识资讯的指定.
根据以上定义可知,同一设备上的不同应用的UUID是互斥的,即能在改设备上标识应用.但是并没有明确指出能标识出装有同一应用的不同设备,但是根据我推测,这个UUID应该是根据设备标识和应用标识生成唯一标识,再经过加密而来的(纯推测).

网友A:
UUID只是个识别标志。其后边跟的是想要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UID只是个识别标志。其后边跟的是想要的数据

怎么获取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获取数据呢

这些是sensortag相关服务的UUID
// Service UUID
#define IRTEMPERATURE_SERV_UUID         0xAA00  // F0000000-0451-4000-B000-00000000-AA00
#define IRTEMPERATURE_DATA_UUID         0xAA01
#define IRTEMPERATURE_CONF_UUID         0xAA02

// Service UUID
#define ACCELEROMETER_SERV_UUID         0xAA10  // F0000000-0451-4000-B000-00000000-AA10
#define ACCELEROMETER_DATA_UUID         0xAA11
#define ACCELEROMETER_CONF_UUID         0xAA12
#define ACCELEROMETER_PERI_UUID         0xAA13

// Service UUID
#define HUMIDITY_SERV_UUID              0xAA20  // F0000000-0451-4000-B000-00000000-AA20
#define HUMIDITY_DATA_UUID              0xAA21
#define HUMIDITY_CONF_UUID              0xAA22

// Service UUID
#define MAGNETOMETER_SERV_UUID          0xAA30  // F0000000-0451-4000-B000-00000000-AA30
#define MAGNETOMETER_DATA_UUID          0xAA31
#define MAGNETOMETER_CONF_UUID          0xAA32
#define MAGNETOMETER_PERI_UUID          0xAA33

// Service UUID
#define BAROMETER_SERV_UUID             0xAA40  // F0000000-0451-4000-B000-00000000-AA40
#define BAROMETER_DATA_UUID             0xAA41
#define BAROMETER_CONF_UUID             0xAA42
#define BAROMETER_CALI_UUID             0xAA43

// Service UUID
#define GYROSCOPE_SERV_UUID             0xAA50 // F0000000-0451-4000-B000-00000000-AA50
#define GYROSCOPE_DATA_UUID             0xAA51
#define GYROSCOPE_CONF_UUID             0xAA52

#define DEVINFO_SERV_UUID                 0x180A    // Service UUID
#define DEVINFO_SYSTEM_ID_UUID            0x2A23    // System ID
#define DEVINFO_MODEL_NUMBER_UUID         0x2A24    // Model Number String
#define DEVINFO_SERIAL_NUMBER_UUID        0x2A25    // Serial Number String
#define DEVINFO_FIRMWARE_REV_UUID         0x2A26    // Firmware Revision String
#define DEVINFO_HARDWARE_REV_UUID         0x2A27    // Hardware Revision String
#define DEVINFO_SOFTWARE_REV_UUID         0x2A28    // Software Revision String
#define DEVINFO_MANUFACTURER_NAME_UUID    0x2A29    // Manufacturer Name String
#define DEVINFO_11073_CERT_DATA_UUID      0x2A2A    // IEEE 11073-20601 Regulatory Certification Data List
#define DEVINFO_PNP_ID_UUID               0x2A50    // PnP ID

网友:
BLE栈如果跑起来其后边跟着就应是数据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嗨

网友:
用TI开发套件中的dongle,配合Sniffer这个抓包工具,也可以用BTtools或BLE Device Monitor软件,如果想学TI的协议栈,就要多看看TI网站上的文档及各个软件的使用说明,如果有哪位不清楚,可以来与我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