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又烧了个IC,该怎么办?

楼主:
    继烧坏两块CPU后(一块是因为ADC输入达-0.7V时烧坏ADC部分,另一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烧坏了数字部分)又将一驱动IC烧坏,严重挫伤了搞数字电源的兴趣。

   烧坏的IC为LM5110,如图中U2。

这是数字电源中的PFC部分,由于原来检测PFC电流的方法干扰非常大,是在PFC电感上加的绕组。想改用D5输出部分检测,方法是将D52脚串接一电流检测用的磁环,初级一匝,当串入后开机,就听到电感的吱吱声,马上停机测量发现12V供电变低,查找原因发现U2烧坏。还好,仅发现U2烧坏。

串入电感后发现原来检测交流电正负半周的运放,本来应该输出50HZ方波,但输出的却是频率较高的方波。

纳闷,MOS管没烧,怎么驱动IC烧了呢?

网友:
帮顶,希望斑竹尽快找出原因

网友A:
这个LM5110和IR2110用法是否一样。
好像在芯片内部自举二极管已经集成,还是要找找给这个芯片的外部供电问题

网友B:
凡是烧了一般都是短路或供电大问题,拿个万用表随时观察电源情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是烧了一般都是短路或供电大问题,拿个万用表随时观察电源情况试试看。

他这个估计是一上电就挂的了。没有什么可以随时观看。

网友:
12V供电可以在绕组上添加一组来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LM5110和IR2110用法是否一样。
好像在芯片内部自举二极管已经集成,还是要找找给这个芯片的外部供电问 ...

5110是低压驱动,没有浮动驱动。

网友:
回楼主各位

谢谢关心。

12V是工频变压器产生的,经线性稳压后提供给IC。

网友C:
电感电流回路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电流回路是否正确

那个试验不做了。

还用原来的设计,将PFC的电感拆下来又绕了绕,接线也重新安排了,现在已达到预期目的,只是需要再作调节 。

网友:
检测电流的电感会有很高的开路电压,所以需要保证回路电流通常,最好在电感输出加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