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msp430f5529

楼主:
launchpad msp430f5529 通过USB和IAR FOR MSP430 V5.5 相连,可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无法下载进去,无法初始化设备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cb1c00100tx5b.html

我用的是eZ-FET lite。用CCS的时候可以下载进去,但是用IAR 不行。驱动的话,应该正常。大侠,用过launchpad 吧,我的是launchpad msp430f5529。

网友B:
截图!不清楚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截图!不清楚什么故障!

网友:
警告: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

原因分析:将仿真器从单片机上拔下来,然后下载出现的警告一样,所以判断是线路出了问题,线路连接没有问题,所以判断驱动出了问题。

将驱动重新安装,重启电脑,正常!

以上问题有新判断,现在判断为线路插口接触不好所致。

注意:重新编译的时候,请将记录有错误记忆的“Debug”文件夹删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eZ-FET lite。用CCS的时候可以下载进去,但是用IAR 不行。驱动的话,应该正常。大侠,用过launch ...

用CCSv5.5就行了。

网友A:
谢谢。我现在也是CCS,但是想找出IAR 不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现在也是CCS,但是想找出IAR 不能的原因。

找出原因没,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