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DR355或者DDR400的台式机内存条

楼主:
小妹淘汰的主板,现在在网上看电视选最低的标清都不流畅,CPU是什么ADM 1GHz的,内存只有一根512M,谁有废弃不用的?我看看有什么东西能够交换的。

是一代的DDR吆,太老了

想着增加一个内存条是不是能快一点,这样可以用来上网。我现在这台机器就可以永不联网了。

网友:
我有个ddr2 533的 笔记本查下来的

网友A:
只能碰,这样的条子不太好找,667和800的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B:
楼主应先看看主板和CPU规格,用软件看,如果是00年前后第一代G级CPU和同年代的诸如KT266等主板就别费心扩容内存了,而是应改作Linux主机还有点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先看看主板和CPU规格,用软件看,如果是00年前后第一代G级CPU和同年代的诸如KT266等主板就别费心扩容 ...

呵呵,也差不多吧
AMD Sempron, 1800 MHz (9 x 200) 3200+

今天去县城150买了个17吋的二手液晶屏,又60元一条二手1G金士顿(谁知真假)DDR400内存条,我也没讲价
现在正在用着呢,上网页还行吧,感觉不到打开网页慢了。

另外请教chunyang一个问题:原来一条内存条是DDR350(具体数值忘了)的512M,现在加了一个DDR400的1G内存条,请问那个512M的重叠部分还可能实现什么交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也差不多吧
AMD Sempron, 1800 MHz (9 x 200) 3200+

没有问题,内存条容量不同是可以的,容量仍然是二者之和。

闪龙(Sempron)是够古老的,但内存够,一般的上网还是足以应付。老机器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清洁,另外小心风扇贫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碰,这样的条子不太好找,667和800的应该也可以用吧

667和800的是DDR2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内存条容量不同是可以的,容量仍然是二者之和。

闪龙(Sempron)是够古老的,但内存够,一 ...

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是问不同速度不同容量的两个内存条能够在相同容量的部分构成什么交错什么来着的
例如两根同样的内存条好像有个什么交错的功能是速度效率提升。
现在的问题是不同容量不同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是问不同速度不同容量的两个内存条能够在相同容量的部分构成什么交错什么来着的
例 ...

只有双通道内存要求两条内存的容量和速度对称,不是双通道的无所谓。
在双通道内存主板上装奇数条内存或偶数条不同容量的内存,系统会自动转换成普通模式。如果在双通道内存主板上装偶数条容量相同但速度不同的内存条,这时仍处于双通道模式,但速度以低的为准。

网友B:
最早的闪龙是Socket462接口,于2004年推出,462主板中只有采用Nvidia公司的nForce2或更新芯片组的才支持双通道内存,这个用软件看看主板信息即可获知。后来AMD自己做芯片组,其所有产品都支持双通道内存。不过即使不是双通道,大内存也比小内存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7和800的是DDR2内存。

看到400,就先入为主的当成DDR2-400。没想到楼主这么快就买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闪龙是Socket462接口,于2004年推出,462主板中只有采用Nvidia公司的nForce2或更新芯片组的才支持双 ...

主板说明书里有这样描述:
• DDR 400/333/266 DDR SDRAM with Dual Channel supported
• Accommodates two unbuffered DIMMs, up to 2 GB maximum memory size
算不算支持双通道技术?

不过我的两条内存条容量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说明书里有这样描述:
• DDR 400/333/266 DDR SDRAM with Dual Channel supported
• A ...

是双通道的,这时因容量不同,只能工作在单通道下。不过也无所谓,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