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买到低热电势焊锡丝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哪能买到低热电势焊锡丝啊?

网友:
讲讲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很难买到,特种需求可以考虑用压接法,稳定性更好。

网友A:
自制。一般用不到吧。除非你做得很高端了

网友:
又涨姿势了,楼主说说这个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我这个用在高精度的小电压测量场合,焊接一个精密继电器,不太好压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制。一般用不到吧。除非你做得很高端了

请问如何自制呢?

网友A:
锡锅给融了,然后加镉。然后冷却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锅给融了,然后加镉。然后冷却成型。

高手啊,谢谢

网友:
都是有毒的东西,你要做可不可以帮我也做点。

网友:
和领导讨论了一下,领导说有毒不让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用在高精度的小电压测量场合,焊接一个精密继电器,不太好压接啊

你这个应用根本不需要什么低热电势焊锡,关键是工艺要稳定,包括器件、PCB和焊接,如果手工焊接人员手艺又不到位,用低热电势焊锡只会带来更大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用根本不需要什么低热电势焊锡,关键是工艺要稳定,包括器件、PCB和焊接,如果手工焊接人员手艺 ...

受教了

看来我需要先确认一下用普通焊锡时热电势量级,再考虑是不是用低热电势焊锡。

另外请教您一下,您说的“更大的隐患”具体指哪方面呢? 是指毒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

看来我需要先确认一下用普通焊锡时热电势量级,再考虑是不是用低热电势焊锡。

外加的热电势差只要是稳定的就可以补偿,而不在于其值的大小。所谓的“隐患”也与此有关。如果附加的外部热电势差虽小一点但由于工艺问题导致离散性大,那反而会带来误差问题。另外这里的“隐患”还包括焊接失效问题。特种焊锡的可焊性往往较差,对焊接的工艺要求更高,满足不了时,更容易出现虚焊或脱焊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加的热电势差只要是稳定的就可以补偿,而不在于其值的大小。所谓的“隐患”也与此有关。如果附加的外部 ...

谢谢!

网友A:
小电压信号?mv级,不需要考虑。μV级,考虑温漂、老化、漏电流。nV级,考虑热电动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电压信号?mv级,不需要考虑。μV级,考虑温漂、老化、漏电流。nV级,考虑热电动势。

其实是用继电器来切换电压的测量通道。

当然只要接触电势够稳定,就可以通过正反向测量的方法来消除接触电势的影响。但既然是做仪器,还是希望它本身的指标尽量好,目前是希望继电器及和它串联的五六个焊点引入的总误差小于100n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用继电器来切换电压的测量通道。

当然只要接触电势够稳定,就可以通过正反向测量的方法来消除接 ...

正反向测量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误差,包含ADC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反向测量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误差,包含ADC的误差。

我说的反向是要被测电压端子和电ADC端子同时反向而继电器不反向,这样ADC两次测量的电压值是近似相等的。

网友D(2018-11-21):
来自手机